利用三极管做稳压,为什么不会击穿三极管

楼主(2023-08-30):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击穿就没有稳压能力,除非你用0.7V叠出来稳定电压。

网友B:
把电流加大试试.

网友C:
工作在放大区,会发热,电压*电流大了就热击穿

网友D:
三极管做稳压管,就是反向击穿了。

网友E:
击穿不是问题,是击穿了电流过大烧毁了三极管

网友F:
三极管基本工作原理: 三极管具有三个电极:发射极(Emitter)、基极(Base)和集电极(Collector)。它可以工作在放大器或开关的模式下,其工作原理是通过在基极-发射极电流上的微小变化来控制集电极-发射极电流。这种控制使得三极管能够放大电流或者在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形成一个开关。

三极管的稳压原理: 当三极管用于稳压电路时,其基本原理是在稳定的输入电压下,通过适当的电阻分压,将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保持在恒定值。这导致集电极-发射极电流也保持相对恒定,从而实现了一种稳定的输出电压。

击穿问题: 三极管在正常操作下是不会被击穿的,除非其极限电压和电流值超出了其额定参数。击穿通常是由过高的电压或电流引起的,导致器件无法承受,从而损坏。为了防止击穿,必须严格遵循器件的额定参数和工作条件。

网友G:
【利用三极管做稳压,为什么不会击穿三极管】
概念不对。看你如何理解击穿与稳压了。
三极管本身就是两个二极管组成的,每个二极管的反向特性都可以被利用,用于做成稳压管。只是反向击穿的电压不同而矣。例如,IN4007的击穿电压在千伏左右,做个千伏的稳压,也未尝不可。
由于三极管的基极比较薄,反向易击穿,很适合做成稳压管,如6V左右。
提示一下:击穿不等于损坏!!!

网友H:
电压调节器中使用的晶体管在控制下工作。 如果在晶体管上检测到潜在的破坏性电压或电流,保护电路将关闭晶体管。

网友I:
半导体稳压就是利用的可击穿的性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