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和软件iic都会出现iic死锁问题吗?

楼主(2023-08-30):
谢谢大家

网友A:
硬件IIC除了NXP就没有哪个厂家能做到没有bug的。三星ARM的Linux驱动居然用GPIO软件模拟IIC。

软件IIC用着很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IIC除了NXP就没有哪个厂家能做到没有bug的。三星ARM的Linux驱动居然用GPIO软件模拟IIC。

软件IIC用 ...

我用ST就没碰到过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ST就没碰到过问题。

STM32的硬件IIC问题一样的多

网友C:
硬件IIC出问题的概率大
软件一样的会出问题
正常来说,软件IIC都会加一个防卡死的机制的

网友D:
硬件和软件实现的I2C(IIC)通信都有可能出现I2C死锁问题,但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案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E:
许多CPU在提及出错概率时,手册上不提及100%不出错。
同是集成电路,同是半导体,是有出错的机率的,只不过概率极小而矣,但是存在的。
所以,赞同5#【需要做软件防卡死的】的见解。

网友F:
不会锁死,因为i2c没有死循环

网友G:
软件IIC通用,但连发脉冲前要暂时关中断,发完后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