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转DC开关电源芯片LNK304电路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2023-08-30):
在学习AC转DC开关电源,选择了电路简单的LNK304练练,第一次画开关电源的板,做了样板能正常输出12V,大佬们帮忙看下哪些地方还需要优化的?感谢!!

Altium Designer文件

网友A:
高手! 这个可以输出多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 这个可以输出多大的电流?

按照规格书的描述,输出最大电流是120mA

网友A:
想请教一下: 有没有功率达到30~50W的 芯片?

网友B:
我以前用LNK306用过很多。现在都改成国产TO-92封装的了,便宜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LNK306用过很多。现在都改成国产TO-92封装的了,便宜简单。

有没有功率大一些的?
功率在30~50W的.

网友C:
powerint官网datasheet里面就有PCB图,我觉得画的比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