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M发射、MP3解码、蓝牙接收芯片 丝印EHEA14CBB,SSOP28

楼主(2023-08-30):
这是一颗集MP3解码、FM发射、蓝牙接收的车载发射器的芯片,丝印EHEA14CBB,SSOP28。
找了好久没找到相关的数据手册,哪位大神手上有共享一下呗~

网友A:
可能是厂家深圳市琅科技自行开发的芯片,在他们自己生产的设备中使用

网友B:
这是蓝讯的芯片   找他们要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中科蓝讯的芯片   找他们要资料

找过,问了一大堆部题,等着,然后没有然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蓝讯的芯片   找他们要资料

这种不公开的个人拿不到

网友D:
这个是Datasheet ,你先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只能帮忙到这了

AB5323B DataSheet.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Datasheet ,你先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只能帮忙到这了

谢谢!
仔细核对一下管脚,不一样的,图中3脚是BT_ANT,9脚是FM_ANT..手册中的不是

网友D:
参考设计,请查收

AB5323B SSOP28硬开关蓝牙音箱V1.0.pdf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仔细核对一下管脚,不一样的,图中3脚是BT_ANT,9脚是FM_ANT..手册中的不是

抱歉,没能帮上忙

网友E:
一般厂家自主设计的专用芯片,全套低层资料给你如果不买就只能靠顺手牵羊(违反%)了
通常这类东东有一定的互换性,可在二手市场购买相似功能的替代,或网购拆机板(便宜)。

网友F(2025-07-06):
我也弄了一个这个的模块 蓝牙工作的时候会有吱吱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