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LW8112电能计量芯片电压计算

楼主:
新人求助,想做一个可调电源的电压电流检测,找到一个HLW8112电能计量芯片,有点看不懂计算电压的公式,如果按照峰峰值来计算,那12-48的峰峰值不是36V吗,还有为什么要五个电阻串联呢?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2023-08-31):
如果最小是12,最大是48,我也认为峰峰是36V。
多个电阻串联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常用于高压取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最小是12,最大是48,我也认为峰峰是36V。
多个电阻串联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常用于高压取样。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