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正常的程序重新编译后不能正常运行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8-31):
请问各位大神,重装电脑系统和重装keil C(V9.60a)软件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以前没有碰到过。为什么重新编译以前正常的程序现在下载到单片机上不能正常运行?重新编译时没有异常,0错误、0警告

网友A:
啥叫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叫不能正常运行?

重新编译前,烤入单片机功能是正常运行的,屏幕显示正常;重新编译后,烤入单片机就不能正常运行,屏幕显示乱码

网友B:
配上照片或电路图,批量生产也有废品率

网友C:
那你试过比较两个hex文件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新编译前,烤入单片机功能是正常运行的,屏幕显示正常;重新编译后,烤入单片机就不能正常运行,屏幕显 ...

可能是编译优化功能有BUG造成,用串口助手调试函数、变量、指针、数组、大小端、运算结果、内存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E:
你是不是用了keil v4 和v5 版本,我记得v4版本的有些代码用v5 编译会出问题。

楼主:
现在将keil C51重新改装成9.54版本的,正常了,8级优化,编译后的HEX文件与原来大小一致。9.60a版本的8级优化生成的HEX文件大了0.8k,用9级优化时变小了,但无论用哪种优化级别,都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上照片或电路图,批量生产也有废品率

这本就是批量产的

网友F:
第一次听说这种问题  ,学习到了

楼主:
用keil C51 V9.56版本的重新编译也没有问题

楼主:
用keil C51 V9.57版本的重新编译也没有问题,V9.59及以上版本就不正常了

网友G:
可能是隐藏bug,你最好还是调试调试,估计是某些延时时间优化程度不同,导致时序错误。也就是说,程序还是有问题的,只是现在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