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低通滤波器电路 电阻和电容应该怎么选取?

楼主(2023-08-31):
这是一个有源低通滤波器的电路,我需要增益为1,截止频率为2hz。电阻和电容应该怎么选取?增益和截止频率该怎么算?

网友A:
TI有个免费的滤波器设计软件叫FilterPro,你自己网上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有个免费的滤波器设计软件叫FilterPro,你自己网上找吧。

感谢,不过我找到了ADI的一个在线根据,也很好用
tools.analogcom/cn/filterwiz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