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h32v307单片机的pwm输出频率的问题

楼主(2023-08-31):
这款单片机的主频是144mhz,时钟TIM1在APB2总线上,APB2总线也是144mhz,从数据手册上看到该高级定时器是16位预分频器和16位自动重装载器。理论上PWM 最高只能输出48mhz的波形吧

现在我想配置该TIM输出10khz的pwm方波,遇到了以下问题:
我设定定时器1分频,即不分频,psc为4800,arr为10,占空比设置为50%,理论上应该输出一个1khz的方波,但是用示波器测量发现输出的是一个2khz的方波,给我整不会了,难道是pwm输出的最高值不是48mhz?

如果我想输出一个50khz的方波应该怎么配置psc和arr?求教!!!

网友A:
首先要看你设定的系统主频是多少,按照你的这个现象,你的系统主频应该设定的是96MHz,把系统主频改到48MHz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