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2C5A60S2单片机设计的一款硬件串口工具 可以自由发送串口数据 模拟通讯数据

楼主(2023-08-31):
GYJ-0023  GYJ-0023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一次最多发送20组数据,大于这个数据就不再发送
*/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extern void UartDriver();                                //串口驱动函数,监测数据帧的接收,调度功能函数,需在主循环中调用
extern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extern void ConfigUART1(unsigned int baud1);        //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extern void UartRxMonitor(unsigned char ms); //串口接收监控,由空闲时间判定帧结束,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ms-定时间隔
extern void SendString(char *s) ;
extern void UartWrite(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串口数据写入,即串口发送函数,buf-待发送数据的指针,len-指定的发送长度
extern void fengming();
uchar zh[]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jieshou[]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jj = 0;
/*****************************************************************/
sbit out0 = P2^0;
sbit out1 = P2^1;
sbit out2 = P2^2;
sbit out3 = P2^3;
sbit in0  = P2^4;
sbit in1  =        P2^5;
sbit in2  =        P2^6;
sbit in3  =        P2^7;

sbit smgk = P3^6;

sbit boma1 = P1^1;
sbit boma2 = P1^0;

bit d1 = 1;
bit d2 = 1;
sbit in4 = P1^6;
sbit in5 = P1^5;

uchar code xianshi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

uchar  dangqianzhuangtai[4][4] = {{1,1,1,1},{1,1,1,1},{1,1,1,1},{1,1,1,1}};

void t0 () interrupt 1
{
        uchar i;
        static uchar lie = 0;
        static uchar sao[2] = {1,1};
   static uchar  saomiaobaocun [4][4]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TH0  = 0xfc;
   TL0  = 0x67;
   UartRxMonitor(1);  //串口接收监控

   sao[0] = (sao[0]<<1) |in4;
   sao[1] = (sao[1]<<1) |in5;

   saomiaobaocun [lie][0] = (saomiaobaocun [lie][0]<<1) | in0;
   saomiaobaocun [lie][1] = (saomiaobaocun [lie][1]<<1) | in1;
   saomiaobaocun [lie][2] = (saomiaobaocun [lie][2]<<1) | in2;
   saomiaobaocun [lie][3] = (saomiaobaocun [lie][3]<<1) | in3;

   if(sao[0] == 0x00)
   {
              d1 = 0;

   }
   else if(sao[0] == 0xff)
   {
              d1 = 1;

   }

   if(sao[1] == 0x00)
   {
              d2 = 0;

   }
   else if(sao[1] == 0xff)
   {
              d2 = 1;

   }

   for (i=0;i<4;i++)
   {
             if ((saomiaobaocun [lie] & 0x0f) == 0x00)
          {

                  dangqianzhuangtai[lie] = 0;
          }

           else if ((saomiaobaocun [lie] & 0x0f) == 0x0f)
          {

                  dangqianzhuangtai[lie] = 1;
          }

        }
          lie++;
          lie = lie & 0x03;

          switch (lie)
          {
                    case 0 : out1 = 1;  out2 = 1; out3 = 1;  out0 = 0; break;
                    case 1 : out0 = 1;  out2 = 1; out3 = 1;  out1 = 0; break;
                    case 2 : out0 = 1;  out1 = 1; out3 = 1;  out2 = 0; break;
                    case 3 : out0 = 1;  out1 = 1; out2 = 1;  out3 = 0; break;
          }
}

void main ()
{
   uchar i,j;
   bit q1 = 1;
   bit q2 = 1;
   uchar   qianyicizhuangtai[4][4] = {{1,1,1,1},{1,1,1,1},{1,1,1,1},{1,1,1,1}};
   smgk = 0;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7;
   TR0  = 1;
   EA   = 1;
   ET0  = 1;

   P0 = xianshi[16];
  // ConfigUART(9600);  //配置波特率为9600
   while (1)
   {
           UartDriver();  //调用串口驱动
           if((boma1 == 0)&&(boma2 != 0))
           {
                           ConfigUART(2400);  //配置波特率为1200
           }

           if((boma2 == 0)&&(boma1 != 0))
           {
                           ConfigUART(4800);  //配置波特率为4800
           }

           if((boma1 == 0)&&(boma2 == 0))
           {
                           ConfigUART(9600);  //配置波特率为9600
           }

           if((boma1 != 0)&&(boma2 != 0))
           {
                           ConfigUART1(19200);  //配置波特率为19200
           }

           if(d1 != q1)
           {
                           q1 = d1;
                        if(d1 == 0)
                        {
                                if((jj != 0)&&(jj <= 2))
                                {
                                         zh[0] = jieshou[0] | jieshou[1];
                                 UartWrite(zh, 1);
                                         fengming();
                                }
                                if((jj > 2)&&(jj <= 4))
                                {
                                         zh[0] = jieshou[0] | jieshou[1];
                                         zh[1] = jieshou[2] | jieshou[3];
                                 UartWrite(zh, 2);
                                         fengming();
                                }

                                if((jj > 4)&&(jj <= 6))
                                {
                                         zh[0] = jieshou[0] | jieshou[1];
                                         zh[1] = jieshou[2] | jieshou[3];
                                         zh[2] = jieshou[4] | jieshou[5];
                                 UartWrite(zh, 3);
                                         fengming();
                                }
                                if((jj > 6)&&(jj <= 8))
                                {
                                         zh[0] = jieshou[0] | jieshou[1];
                                         zh[1] = jieshou[2] | jieshou[3];
                                         zh[2] = jieshou[4] | jieshou[5];
                                         zh[3] = jieshou[6] | jieshou[7];
                                 UartWrite(zh, 4);
                                         fengming();
                                }
                                if((jj > 8)&&(jj <= 10))
                                {
                                         zh[0] = jieshou[0] | jieshou[1];
                                         zh[1] = jieshou[2] | jieshou[3];
                                         zh[2] = jieshou[4] | jieshou[5];
                                         zh[3] = jieshou[6] | jieshou[7];
                                         zh[4] = jieshou[8] | jieshou[9];
                                 UartWrite(zh, 5);
                                         fengming();
                                }
                                if((jj > 10)&&(jj <= 12))
                                {
                                         zh[0] = jieshou[0] | jieshou[1];
                                         zh[1] = jieshou[2] | jieshou[3];
                                         zh[2] = jieshou[4] | jieshou[5];
                                         zh[3] = jieshou[6] | jieshou[7];
                                         zh[4] = jieshou[8] | jieshou[9];
                                         zh[5] = jieshou[10] | jieshou[11];
                                 UartWrite(zh, 6);
                                         fengming();
                                }
                                        if((jj > 12)&&(jj <= 14))
                                {
                                         zh[0] = jieshou[0] | jieshou[1];
                                         zh[1] = jieshou[2] | jieshou[3];
                                         zh[2] = jieshou[4] | jieshou[5];
                                         zh[3] = jieshou[6] | jieshou[7];
                                         zh[4] = jieshou[8] | jieshou[9];
                                         zh[5] = jieshou[10] | jieshou[11];
                                         zh[6] = jieshou[12] | jieshou[13];
                                 UartWrite(zh, 7);
                                         fengming();
                                }
                                        if((jj > 14)&&(jj <= 16))
                                {
                                         zh[0] = jieshou[0] | jieshou[1];
                                         zh[1] = jieshou[2] | jieshou[3];
                                         zh[2] = jieshou[4] | jieshou[5];
                                         zh[3] = jieshou[6] | jieshou[7];
                                         zh[4] = jieshou[8] | jieshou[9];
                                         zh[5] = jieshou[10] | jieshou[11];
                                         zh[6] = jieshou[12] | jieshou[13];
                                         zh[7] = jieshou[14] | jieshou[15];
                                 UartWrite(zh, 8);
                                         fengming();
                                }
                                                if((jj > 16)&&(jj <= 18))
                                {
                                         zh[0] = jieshou[0] | jieshou[1];
                                         zh[1] = jieshou[2] | jieshou[3];
                                         zh[2] = jieshou[4] | jieshou[5];
                                         zh[3] = jieshou[6] | jieshou[7];
                                         zh[4] = jieshou[8] | jieshou[9];
                                         zh[5] = jieshou[10] | jieshou[11];
                                         zh[6] = jieshou[12] | jieshou[13];
                                         zh[7] = jieshou[14] | jieshou[15];
                                         zh[8] = jieshou[16] | jieshou[17];
                                 UartWrite(zh, 9);
                                         fengming();
                                }
                        if((jj > 18)&&(jj <= 20))
                                {
                                         zh[0] = jieshou[0] | jieshou[1];
                                         zh[1] = jieshou[2] | jieshou[3];
                                         zh[2] = jieshou[4] | jieshou[5];
                                         zh[3] = jieshou[6] | jieshou[7];
                                         zh[4] = jieshou[8] | jieshou[9];
                                         zh[5] = jieshou[10] | jieshou[11];
                                         zh[6] = jieshou[12] | jieshou[13];
                                         zh[7] = jieshou[14] | jieshou[15];
                                         zh[8] = jieshou[16] | jieshou[17];
                                         zh[9] = jieshou[18] | jieshou[19];
                                 UartWrite(zh, 10);
                                         fengming();
                                }

                        }
           }
            if(d2 != q2)
           {
                           q2 = d2;
                        if(d2 == 0)
                        {
                           jj = 0;
                           jieshou[0] = 0x00;
                           jieshou[1] = 0x00;
                           jieshou[2] = 0x00;
                           jieshou[3] = 0x00;
                           jieshou[4] = 0x00;
                           jieshou[5] = 0x00;
                           jieshou[6] = 0x00;
                           jieshou[7] = 0x00;
                           jieshou[8] = 0x00;
                           jieshou[9] = 0x00;
                           P0 = xianshi[16];
                           fengming();
                        }
           }
          for (i=0;i<4;i++)
          {
                   for (j=0;j<4;j++)
                   {

                      if(dangqianzhuangtai[j] != qianyicizhuangtai[j] )
                    {
                               qianyicizhuangtai[j] = dangqianzhuangtai[j];

                             if(qianyicizhuangtai[j] != 0)

                              {
                                                 jj++;
                                                 if((i*4+j) < 9)
                                                 {
                                                     P0 = xianshi[i*4+j+1];
                                                 }
                                                 if((i*4+j) == 9)
                                                 {
                                                         P0 = xianshi[0];
                                                 }
                                                 if((i*4+j) > 9)
                                                 {
                                                         P0 = xianshi[i*4+j];
                                                 }
                                                 fengming();
                                          /******************1组**************************/
                                                 if(jj == 1)
                                                 {
                                                         //jieshou[0] = i*4+j;
                                                        //jieshou[0] = jieshou[0] << 4;
                                                        if((i*4+j) < 9)
                                                         {
                                                             jieshou[0]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0] = 0;
                                                         }
                                                         if((i*4+j) > 9)
                                                         {
                                                                 jieshou[0] = i*4+j;
                                                         }
                                                         jieshou[0] = jieshou[0] << 4;

                                                 }
                                                 if(jj == 2)
                                                 {
                                                         //jieshou[1] = i*4+j;
                                                        if((i*4+j) < 9)
                                                         {
                                                             jieshou[1]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1] = 0;
                                                         }
                                                         if((i*4+j) > 9)
                                                         {
                                                                 jieshou[1] = i*4+j;
                                                         }

                                                 }
                                         /******************2组**************************/
                                                 if(jj == 3)
                                                 {
                                                         //jieshou[2] = i*4+j;
                                                        if((i*4+j) < 9)
                                                         {
                                                             jieshou[2]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2] = 0;
                                                         }
                                                         if((i*4+j) > 9)
                                                         {
                                                                 jieshou[2] = i*4+j;
                                                         }
                                                        jieshou[2] = jieshou[2] << 4;
                                                 }
                                                 if(jj == 4)
                                                 {
                                                         //jieshou[3] = i*4+j;
                                                        if((i*4+j) < 9)
                                                         {
                                                             jieshou[3]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3] = 0;
                                                         }
                                                         if((i*4+j) > 9)
                                                         {
                                                                 jieshou[3] = i*4+j;
                                                         }
                                                 }
                                          /******************3组**************************/
                                                 if(jj == 5)
                                                 {
                                                         //jieshou[4] = i*4+j;
                                                        if((i*4+j) < 9)
                                                         {
                                                             jieshou[4]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4] = 0;
                                                         }
                                                         if((i*4+j) > 9)
                                                         {
                                                                 jieshou[4] = i*4+j;
                                                         }
                                                        jieshou[4] = jieshou[4] << 4;
                                                 }
                                                 if(jj == 6)
                                                 {
                                                         //jieshou[5] = i*4+j;
                                                        if((i*4+j) < 9)
                                                         {
                                                             jieshou[5]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5] = 0;
                                                         }
                                                         if((i*4+j) > 9)
                                                         {
                                                                 jieshou[5] = i*4+j;
                                                         }
                                                 }
                                                 /******************4组**************************/
                                                 if(jj == 7)
                                                 {
                                                         //jieshou[6] = i*4+j;
                                                        if((i*4+j) < 9)
                                                         {
                                                             jieshou[6]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6] = 0;
                                                         }
                                                         if((i*4+j) > 9)
                                                         {
                                                                 jieshou[6] = i*4+j;
                                                         }
                                                        jieshou[6] = jieshou[6] << 4;
                                                 }
                                                 if(jj == 8)
                                                 {
                                                         //jieshou[7] = i*4+j;
                                                        if((i*4+j) < 9)
                                                         {
                                                             jieshou[7]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7] = 0;
                                                         }
                                                         if((i*4+j) > 9)
                                                         {
                                                                 jieshou[7] = i*4+j;
                                                         }
                                                 }
                                                  /******************5组**************************/
                                                 if(jj == 9)
                                                 {
                                                         //jieshou[8] = i*4+j;
                                                        if((i*4+j) < 9)
                                                         {
                                                             jieshou[8]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8] = 0;
                                                         }
                                                         if((i*4+j) > 9)
                                                         {
                                                                 jieshou[8] = i*4+j;
                                                         }
                                                        jieshou[8] = jieshou[8] << 4;
                                                 }
                                                 if(jj == 10)
                                                 {
                                                         //jieshou[9] = i*4+j;
                                                        if((i*4+j) < 9)
                                                         {
                                                             jieshou[9]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9] = 0;
                                                         }
                                                         if((i*4+j) > 9)
                                                         {
                                                                 jieshou[9] = i*4+j;
                                                         }
                                                 }
                                                  /******************6组**************************/
                                                 if(jj == 11)
                                                 {
                                                         //jieshou[10] = i*4+j;
                                                        if((i*4+j) < 9)
                                                         {
                                                             jieshou[10]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10] = 0;
                                                         }
                                                         if((i*4+j) > 9)
                                                         {
                                                                 jieshou[10] = i*4+j;
                                                         }
                                                        jieshou[10] = jieshou[10] << 4;
                                                 }
                                                 if(jj == 12)
                                                 {
                                                         //jieshou[11] = i*4+j;
                                                        if((i*4+j) < 9)
                                                         {
                                                             jieshou[11]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11] = 0;
                                                         }
                                                         if((i*4+j) > 9)
                                                         {
                                                                 jieshou[11] = i*4+j;
                                                         }
                                                 }
                                                 /******************7组**************************/
                                                 if(jj == 13)
                                                 {
                                                         //jieshou[12] = i*4+j;
                                                        if((i*4+j) < 9)
                                                         {
                                                             jieshou[12]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12] = 0;
                                                         }
                                                         if((i*4+j) > 9)
                                                         {
                                                                 jieshou[12] = i*4+j;
                                                         }
                                                        jieshou[12] = jieshou[12] << 4;
                                                 }
                                                 if(jj == 14)
                                                 {
                                                         //jieshou[13] = i*4+j;
                                                        if((i*4+j) < 9)
                                                         {
                                                             jieshou[13]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13] = 0;
                                                         }
                                                         if((i*4+j) > 9)
                                                         {
                                                                 jieshou[13] = i*4+j;
                                                         }
                                                 }
                                                  /******************8组**************************/
                                                 if(jj == 15)
                                                 {
                                                         //jieshou[14] = i*4+j;
                                                        if((i*4+j) < 9)
                                                         {
                                                             jieshou[14]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14] = 0;
                                                         }
                                                         if((i*4+j) > 9)
                                                         {
                                                                 jieshou[14] = i*4+j;
                                                         }
                                                        jieshou[14] = jieshou[14] << 4;
                                                 }
                                                 if(jj == 16)
                                                 {
                                                         //jieshou[15] = i*4+j;
                                                        if((i*4+j) < 9)
                                                         {
                                                             jieshou[15]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15] = 0;
                                                         }
                                                         if((i*4+j) > 9)
                                                         {
                                                                 jieshou[15] = i*4+j;
                                                         }
                                                 }
                                            /******************9组**************************/
                                                 if(jj == 17)
                                                 {
                                                         //jieshou[16] = i*4+j;
                                                        if((i*4+j) < 9)
                                                         {
                                                             jieshou[16]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16] = 0;
                                                         }
                                                         if((i*4+j) > 9)
                                                         {
                                                                 jieshou[16] = i*4+j;
                                                         }
                                                        jieshou[16] = jieshou[16] << 4;
                                                 }
                                                 if(jj == 18)
                                                 {
                                                         //jieshou[17] = i*4+j;
                                                        if((i*4+j) < 9)
                                                         {
                                                             jieshou[17]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17] = 0;
                                                         }
                                                         if((i*4+j) > 9)
                                                         {
                                                                 jieshou[17] = i*4+j;
                                                         }
                                                 }
                                            /******************10组**************************/
                                                 if(jj == 19)
                                                 {
                                                         //jieshou[18] = i*4+j;
                                                        if((i*4+j) < 9)
                                                         {
                                                             jieshou[18]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18] = 0;
                                                         }
                                                         if((i*4+j) > 9)
                                                         {
                                                                 jieshou[18] = i*4+j;
                                                         }
                                                        jieshou[18] = jieshou[18] << 4;
                                                 }
                                                 if(jj == 20)
                                                 {
                                                         //jieshou[19] = i*4+j;
                                                        if((i*4+j) < 9)
                                                         {
                                                             jieshou[19] = i*4+j+1;
                                                         }
                                                         if((i*4+j) == 9)
                                                         {
                                                                 jieshou[19] = 0;
                                                         }
                                                         if((i*4+j) > 9)
                                                         {
                                                                 jieshou[19] = i*4+j;
                                                         }
                                                 }
                         }
                      }
                  }

                }

      }
}
void UartAction(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在接收到的数据帧后添加换车换行符后发回
   // buf[len++] = '\r';
    //buf[len++] = '\n';
   UartWrite(buf, (len-2));

}

手持通讯板 - 发送字符.zip

手持通讯板 发送十六进制.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