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寸液晶屏,上电正常显示,过一段时间闪白屏,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3-08-31):
自己画的板子,接正点原子的4.3寸液晶屏
上电正常显示,过一段时间闪白屏,怎么回事啊

有的时候上电就开始闪白屏,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大家知道原因吗

网友A:
如果能验证软件没有问题,那就仔细查找硬件部分,元件有没有用错,线路有没有画错,

网友B:
检查供电电压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