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芒微单片机FT62F083RB触摸滑轮滑条滑块程序资料原创

楼主:
    辉芒微单片机FT62F083RB触摸滑轮滑条滑块这是最近亚马逊很火的产品,轻轻滑动就能实现调光调色,显得很高大尚,产品智能化档次提升了。下面就将我最近研究的分享出来。
滑轮介绍:它是一个圆盘,由4个touch触摸按键组成,它将4个touch铜泊均匀分布在一个圆形的盘上,此时这个圆形分为32等份,即32个按键,我们手触到哪个位置就会有相对应的位置。然后将触摸到的值解码出来,去做你想做得事。
滑条介绍:它是一个长方形条,也是由4个touch触摸按键组成,这一个长条将它分为16等分,即16个按键,我们手触到哪个位置就会有相对应的位置。然后将触摸到的值解码出来就行了。
注意事项:1、PCB layout时要注意均匀分布,否则解码出来的效果会不灵敏
                2、在调触摸阀值时,一定要在实际环境中调试,千万不要飞线之类的,pcb板要求要标准化。即你实际应用时是什么结构,你调试时就要用什么结构,若你调试时是用裸板,你应用时装了外壳,那是无法使用的。否则你调试时环境和使用不一样,效果完全不一样了。
3、程序算法上,要注意正反转判断及手触摸位尽量不能太精密,因为圆盘太小,手指太大,它会占用2个键值,此时你若太精密,就导致它会误判现象。来点实际的,现在把代码上上来,因为电脑是正版繁体系统,故注释都是乱码,望见谅。里面有视频效果,真实的。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syscfg.h"
#include "touc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WSPosition1;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WSPosition2;
extern   uint8_t                      fmd_channels;
volatile  uint16_t                 readKeyNum;
uint16_t  lastkey=0;
BOOL      f_lowpower=0;
uint16_t   TouchTimeCount;
#define SENSIBILITY        2
volatile  int lastKey;
volatile  int currKey;
volatile int delta;
volatile int currOrient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wmDuty = 0;
bit        flag;
uchar pwm;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T4UIE && T4UIF)
{
T4UIF = 1;
TouchTimeCount++;
}
}
void SysInit(void)
{
OSCCON = 0B01110001;

INTCON = 0;
PORTB = 0B00000010;
TRISB = 0B11111101;
WPUB = 0B00000000;
ANSELA = 0B00000000;
}
void WDT_Initial(void)
{
CLRWDT();
MISC0  = 0B00000000;
if(WAKEUPFREQUENCY==16)
{
WDTCON = 0B00001100;
}
else if(WAKEUPFREQUENCY==8)
{
WDTCON = 0B00001110;
}
else
{
WDTCON = 0B00010000;
}

}
void Time4Initial(void)
{
PCKEN |=0B00001000;
TIM4CR1        =0B00000101;
TIM4IER        =0B00000001;
TIM4SR        =0B00000000;
TIM4EGR        =0B00000000;
TIM4CNTR=0;
TIM4PSCR=0B00000111;
TIM4ARR        =124;
INTCON |= 0B11000000;
}
void Time1Initial(void)
{
PCKEN |= 0B00000010;
CKOCON=0B00100000;
TCKSRC = 0B00000000;
TIM1CR1 =0B10000101;
TIM1SMCR=0B00000000;
TIM1IER = 0B00000000;
TIM1SR1 =0B00000000;
TIM1SR2 =0B00000000;
TIM1EGR =0B00000000;
TIM1CCMR1 =0B00000000;
TIM1CCMR2 =0B00000000;
TIM1CCMR3 =0B00000000;
TIM1CCMR4 =0B01101000;
TIM1CCER1 =0B00000000;
TIM1CCER2 =0B00010000;
AFP0=0B00001100;
AFP1=0B00000000;
TIM1CNTRH = 0B00000000;
TIM1CNTRL = 0B00000000;
TIM1PSCRH = 0B00000000;
TIM1PSCRL = 0B00000000;
TIM1ARRH = 0;
TIM1ARRL = 213;
TIM1RCR = 0B00001111;
TIM1CCR1H =0;
TIM1CCR1L =14;
TIM1CCR2H =0;
TIM1CCR2L = 14;
TIM1CCR3H = 0;
TIM1CCR3L = 14;
TIM1CCR4H =0;
TIM1CCR4L = 14;
TIM1BKR = 0B11000000;
TIM1DTR = 0B00000111;
TIM1OISR =0B00000000;
LEBCON =0B00000000;
}
void delay(uint16_t ii)
{
uint16_t x,y;
for(x=0;x<500;x++)
for(y=ii;y>0;y--);
}
unsigned char dealWithPositionValue(void)
{
unsigned char key = 0;
currKey = WSPosition1;
if(currKey!=0)
{
if(currKey != lastKey)
{
if((currKey != 16) && (lastKey != 16))
{
delta = currKey - lastKey;
if((delta > 0) && (delta <= SENSIBILITY))
{
key = 1;
}
else if((delta < 0) && (delta >= (-SENSIBILITY)))
{
key = 2;
}
else
{
key = 0;
}
}
else if((currKey == 16))
{
if(lastKey >= (16-SENSIBILITY))
{
key = 1;
}
else if(lastKey <= SENSIBILITY)
{
key = 2;
}
else
{
key = 0;
}
}
else if((lastKey == 16))
{
if(currKey >= (16-SENSIBILITY))
{
key = 2;
}
else if(currKey <= SENSIBILITY)
{
key = 1;
}
else
{
key = 0;
}
}
lastKey = currKey;
}

}
return key;
}
void main(void)
{
SysInit();
Time4Initial();
Time1Initial();
TouchInital();
WDT_Initial();
while(1)
{
CLRWDT();
if(currOrient == 1)
{
if((currKey>3)&&(currKey<=6))
{

if(TIM1CCR4L>=42)
{
TIM1CCR4L= 42;
}
else
{
TIM1CCR4L++;
delay(10);
}
}
else if((currKey>6)&&(currKey<=9))
{
if(TIM1CCR4L>=84)
{
TIM1CCR4L= 84;
}
else
{
TIM1CCR4L++;
delay(10);
}
}
else if((currKey>9)&&(currKey<=12))
{
if(TIM1CCR4L>=126)
{
TIM1CCR4L= 126;
}
else
{
TIM1CCR4L++;
delay(10);
}
}
else if((currKey>12)&&(currKey<=14))
{
if(TIM1CCR4L>=168)
{
TIM1CCR4L= 168;
}
else
{
TIM1CCR4L++;
delay(10);
}
}
else if((currKey>14)&&(currKey<=16))
{
if(TIM1CCR4L>=210)
{
TIM1CCR4L= 210;
}
else
{
TIM1CCR4L++;
delay(10);
}
}
}
else if(currOrient == 0)
{
flag=0;
}
else if(currOrient == 2)
{
if((currKey>0)&&(currKey<=3))
{
if(TIM1CCR4L>8)
{
TIM1CCR4L--;
delay(10);
}
else
{
TIM1CCR4L= 8;
}
}
else if((currKey>3)&&(currKey<=6))
{
if(TIM1CCR4L>42)
{
TIM1CCR4L--;
delay(10);
}
else
{
TIM1CCR4L= 42;

}
}
else if((currKey>6)&&(currKey<=9))
{
if(TIM1CCR4L>84)
{
TIM1CCR4L--;
delay(10);
}
else
{
TIM1CCR4L= 84;
}
}
else if((currKey>9)&&(currKey<=12))
{
if(TIM1CCR4L>126)
{
TIM1CCR4L--;
delay(10);
}
else
{
TIM1CCR4L= 126;
}
}
else if((currKey>12)&&(currKey<=14))
{
if(TIM1CCR4L>168)
{
TIM1CCR4L--;
delay(10);
}
else
{

TIM1CCR4L= 168;
}
}
}
if(TouchTimeCount>=(1000/SCANNINGTIME))
{
TouchTimeCount = 0;

readKeyNum = TouchKeyScan();
currOrient = dealWithPositionValue();
}
}
}

PCB文件下载:

网友A(2023-12-27):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最近看到有用ft62f211做的隔空触摸调光模块,和水位检测。应该也是一样原理。楼主有空了也实验一下

网友B:
感谢楼主, 正找滑环触摸芯片呢

网友C:
辉芒微单片机很便宜,下载器贵不贵呢?

网友D(2025-01-07):
楼主,有应用过这个芯片的捕获功能吗?如果有的话希望可以发个资料作为参考模板,邮箱是1327209417@qq.com

网友D:
楼主用过这个芯片的捕获功能吗

网友C:
ft62f211可以用于做水位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