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佬,关于电流检测芯片INA226的问题

楼主(2023-08-31):
手册中1 LSB step size     shunt/bus voltage 具体指的是啥电压。如何理解这个电压

楼主:
按照手册的意思 bus电压是电源到地的电压。  shunt电压是通过检流电阻到IN+ IN-的电压。  那这边1 LSB STEP SIZE 就是这个芯片的最小精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手册的意思 bus电压是电源到地的电压。  shunt电压是通过检流电阻到IN+ IN-的电压。  那这边1 LSB STEP ...

是最小分辨率,精度比这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最小分辨率,精度比这个差。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 电压只要有2.5uv(规格书的1 LSB STEP SIZE shunt voltage的幅值)的幅度变化,这款芯片就能够检测出来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 电压只要有2.5uv(规格书的1 LSB STEP SIZE shunt voltage的幅值)的幅度变化,这款芯 ...

是可以分辨2.5μv的幅度变化,这个片子非线性误差只有0.1LSB可以忽略,但是测到电压的绝对值还受失调电压offset和增益误差的影响。

网友B:
分线电压,总线电压 ,分线电压就是你那个检测电阻分的的电压 , 总线电压就是你给他的IN+-总电压。你可以通过分线电压去算电流,也可以通过他的公式去成什么他的每位分辨率啥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