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G单片机ADC的疑虑

楼主:
在手册的例程里有ADC15通道,但脚位上没有发现有ADC15这个通道,何解?如果要选择ADC0该怎么该例程呢?谢谢

网友A(2023-08-31):
不看手册,蓝色部分强调了。

网友B:
芯片有这个功能,但是没有引出,在现在的单片机上是非常常见的做法,厂家用同一个管芯不同的封装做出适应不同场合的单片机。

网友C:
实际是Vcc引脚

网友D:
手册是说有15个ADC通道,分别是ADC0-ADC14,共15个

网友D:
看到ADC_CONTR这个寄存器了吗?低4位ADC_CHS就是设置通道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到ADC_CONTR这个寄存器了吗?低4位ADC_CHS就是设置通道的

你好,假如我要选择ADC0这个通道,该怎样写?ADC_CONTR |=0x00 ? 不知道这样写是否正确。

网友F:
仔细看规格书,AD15是内部通道,用于测量内核参考电压的,内核参考电压出厂调整大约是1.19V

网友G(2024-09-26):
手册说得很清楚,15痛的哦啊是对内的1.19V Bandgap电压进行转换,从而计算出AVREF(AVREF接到VCC就是计算出VCC),用于测量工作电压或校准外部电压。
比如AVREF链接VCC(有单独AVREF的话),转换adc5,则10位ADC其VCC电压 = 1.19*1024/adc15,12位ADC其VCC电压 = 1.19*4096/adc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