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J3相序保护器电原理图

楼主:
     花了很大功夫,全网竟然找不到XJ3相序保护器的完整电路图,花了点时间自己按实物画了出来,希望对有用的朋友能有些帮助。

网友A(2023-08-31):
,造福网友!

网友B:
XJ3-G的指示灯是双色的红和绿,与楼主的XJ3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J3-G的指示灯是双色的红和绿,与楼主的XJ3不一样

我绘图用的板子上留有双色LED的焊接位置,但产品出厂时为了节约成本,确实只装了一个单色的LED,我图上画的LED2就是双色LED的另外一个正极,LED在继电器不吸合的时候发光。

网友D:
这个电路可能有漏画的地方!作为电压比较器使用的运放的3脚应该接一个参考电位!

网友D:
分析一下应该是5,3脚漏画了一个连接点。这样2个电压比较器应该是并联工作的。1,7脚输出同状态。后面的那只三极管完全可以省略不要。LM358的输出有足够的能力驱动一只限流电阻1K的LED

网友E(2025-06-25):
我搭建的仿真电路,通过测试正确,相序正常时电压表2V左右,缺相或相序不对,电压表升高到14V左右(受稳压管限制,本图用了15V稳压管仿真)
此电路还是十分有效的,不知道电阻长期发热是否可靠,能否改成更大阻值,减少功耗发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