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DS1302时钟怪问题,在proteus仿真正常 下载到单片机后就显示不完整

楼主:
各位大咖,我遇到一个这样的怪问题,用的DS1302时钟模块,用max7219模块显示 ,在proteus仿真一切正常,下载到普中显示也正常,但是自己搭建好电路后显示就奇怪了,分秒都显示正常,小时数字显示就乱的,其实就是没有小时的数,单片机用的STC12C5A6,晶振12m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另外我现在的时钟接口

sbit SCLK=P1^6;          //1302引脚位变量定义
sbit IO=P1^7;
sbit RST=P1^5;

sbit CLK = P2^0;  //时钟 Max7219_pin
sbit CS  = P2^1;  //锁存
sbit DIN = P2^2;  //数据

本来想把时钟的引脚换到 P2口,想把P1口空出来做其他用 但是好像不行,全部显示7日字符

proteus仿真:

proteus仿真:

网友A(2023-08-31):
刚刚了下时钟的串行线突然有闪了下时的数值,看来时电路搭建的问题比较多 之前在普中开发板上用的1302供电3.3v,手头没3.3的供电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查查SIO引脚有没有上拉电阻?必须要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查SIO引脚有没有上拉电阻?必须要有

谢谢 已经搞定了    IO上拉电阻显示就正常了  谢谢

网友B:
不客气,我们也是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DS1302电压3.3V和5V都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S1302电压3.3V和5V都能用

嗯 我看了资料说是可以的 所以才接的5v,出现问题就只能各方面找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