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暂停 继续程序

楼主(2023-08-31):
最近做了一个51单片机的小游戏,突发奇想可以使用拔下/插入晶振来暂停/继续小游戏,就是在晶振嗯引脚处加一个开关,用来导通/断开晶振回路。当然实现这个功能的前提是,不使用内部RC震荡回路(尤其是stc系列),而使用外部晶振。其它单片机不知道可不可以,没试过。

网友A:
你一样加开关了, 加在任何一个引脚, 效果不比 断开晶振来的好?

网友B:
在晶振上加开关这个方案来实现暂停/运行,是不可行的: 晶振运行时开路,会导致单片机死机, 不会说接入后接着跑程序.

网友C:
晶振起振是有一段时间的不稳定时间的,你怎么保证这段时间的功能正常呢

网友D:
想法奇特,可申请专利保护,防止有CPU损坏者盗用。

网友E:
//暂停部分
void INT_1() interrupt 2
{
        while(flag)
                {
            if(key2==0)
                        {
                delayms(30);
                if(key2==0)
                                {
                    flag=0;    //如果key2键按下,跳出中断里面的死循环
                    while(!key2);
                }
            }
        }
   flag=1;
}

网友F:
医生对患者说:我们来玩个游戏,把你心脏取出来,你的生命就暂停,放回去,生命就继续。患者:……卒

网友G:
PCON寄存器的掉电模式用过吗? 进入该模式后晶振停止震荡,可由复位或外部中断唤醒。

网友H:
进入睡眠不行??

网友I:
晶振就是人的心脏,如果暂停了 那么程序就跑飞了,你再接上去 ,也恢复不了 。不过有想法还是可以的 ,

网友J:
有新奇的想法是可以的;但是此方案不行,不要往这方面研究了,就好比你想通过把圆形轮胎改成方形的来提高车速一样;

网友K:
不行的吧,用rtos可以,中断好像是不能从断掉的地方继续的

网友L:
这个办法可行,在1970年代的NMOS工艺上不可行,有最低工作频率要求,现代的单片机都是CMOS工艺,没有最小工作频率限制,可以随时停止,随时继续工作。

网友M:
按键按下死循环,再按一次跳出死循环不也可以吗?

网友N:
直接做个开关不是更好吗

网友O:
用状态机,中断。按键按下以后进入中断,中断程序里置位一个状态位,这个状态位为1的时候进入死循环,再次按下按键以后复位这个状态位,程序退出死循环,继续执行下面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