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液晶温度显示 放在不同的文件中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3-08-31):
我调试好液晶温度显示,把它放在同一工程不同的文件中,液晶显示放在一个文件,温度测量放在一个文件,从液晶显示的主程序调用温度,把它显示资液晶上,各自设置变量时,正的温度显示正常,负的温度显示为25.5,调整也基本不变。把读得的温度设置为全局变量时,温度都不能正常显示,只是温度正负能分清,数值不能正确显示,该如何处理?清高手指点。

网友A:
255应该是0xff,就是数据读出来全部是1,请查查负温度时的状态,把读取的数据打印出来看看。

网友B:
总的来说,还是程序问题,大概是主程序中从20行到55行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的来说,还是程序问题,大概是主程序中从20行到55行的问题。

他代码都 没有贴出来,你是怎么知道的?

楼主:
通过调试,好像是变量的问题,把两个文件都要用的变量设置成全局变量,理论上应该是对的,可是输出的数据不停的变化,和探头上的不一致。不知道乍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他代码都 没有贴出来,你是怎么知道的?

没有贴出来,才有得瞎猜瞎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他代码都 没有贴出来,你是怎么知道的?

瞎猜的呗,这个层主可能是调侃一下求助不贴代码的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