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S18B20温度上升很快但下降却很慢?

楼主(2023-08-31):
为什么DS18B20温度上升很快但下降却很慢?排除了延时的影响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封装对他散热的影响吧

网友B:
各个封装的散热性能不一样

网友C:
1、器件有问题;
2、算法有问题。

网友D:
你的问题描述不全。
在什么条件下升温很快
在什么条件下下降很慢

在水里升温相对在空气里下降当然快了

你把传感器放100℃水里,再放0℃冰水混合物里,理论上升降温的速度就一样的了

如果在不同的介质中,速度有区别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E:
风吹一下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