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三角波电路

楼主(2023-09-01):
近期设计正弦波电路和三角波电路用于测量液体电阻抗的激励源。实验了很多芯片。一款结构简单的三角波,方波芯片XR2209感觉不错。8脚封装,双电源只要2个元件就可以获得三角波输出。方波输出需要在7脚与VCC之间跨接上拉电阻。

楼主:
调节R1或者C1(C2)可以调节三角波频率

楼主:
三角波可以利用LC或者RC电路获得正弦波电压。这个电路的优点是简单实用。不足是XR2209比常用的运放与555时基电路要贵的多。

网友A:
楼主,这个对比那个XR2206怎样?工业用要的是稳定可靠,贵几块钱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对比那个XR2206怎样?工业用要的是稳定可靠,贵几块钱无所谓的

这个只能输出三角波,当然,利用LC,RC进行波形变换也可以获得正弦波输出,但如果只需要正弦波,建议选择XR2206.我近期也在筛选正弦波芯片。AD9833有一定的谐波成分,示波器检测峰值波动比较大,但有效值还是比较稳定的。XR2206输出波形相对比较可靠,谐波成分比较小。峰值波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