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R2206正弦波电路

楼主(2023-09-01):
XR2206是一片非常实用的正弦波芯片。输出稳定。电路简单可靠。

网友A:
楼主,这个芯片跟icl8038比怎么样,

网友A:
楼主,XR2206CP这个芯片 商城200多一片,有便宜的渠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芯片跟icl8038比怎么样,

比8038容易调试多了。一般很容易成功。为了便于对比,这里将ICL8038的相关资料贴出

C434592_运算放大器_ICL8038N_规格书_HGSEMI(华冠)运算放大器规格书.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芯片跟icl8038比怎么样,

如果使用双电源,只要2个电位器一只电容,一只电阻就可以实现正弦波输出(方波输出需要增加一只上拉电阻),三角波输出需要增加一只开关断开200Ω电阻

楼主:
使用双电源时,3脚接一只电位器到GND调节正弦波输出幅度。2只5.1k电阻就不需要了。原来接GND的改接到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XR2206CP这个芯片 商城200多一片,有便宜的渠道吗?

要求不高,某一个宝有4元左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8038容易调试多了。一般很容易成功。为了便于对比,这里将ICL8038的相关资料贴出

能输出方波、三角波、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输出方波、三角波、正弦波?

没测试,我只需要正弦波。不过,振荡电容两端应该可以输出三角波。XR2209可以输出三角波和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输出方波、三角波、正弦波?

可以输出方波,11脚输出方波!断开13,14脚之间的电阻就可以在2脚输出三角波

网友C(2024-04-26):
芯片价格贵,通过仿真可以使用有源器件实现ICL8038芯片的全部功能,能否提供内部结构的原理图,以便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价格贵,通过仿真可以使用有源器件实现ICL8038芯片的全部功能,能否提供内部结构的原理图,以便仿真。

PDF文件里有内部相关原理结构框图,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