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DCDC能不能并联提高输出电流?

楼主(2023-09-01):
一个DCDC最高输出200毫安,能不能并联

网友A:
需要有均流电阻配合用

网友B:
现在小型开关电源模块体积也很小,可以用一个小型开关电源模块,体积肯定比这个电路小

网友C:
并联必须考虑均流问题!因为每一个模块的输出电压不一定完全相等!所以需要每一个模块串联一只小电阻来均流

网友D:
在每一路输出端串接一个0.2-0.5欧姆2W电阻

网友E:
电压一致的话不需要串电阻的吧

网友C:
楼主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爱好!明明可以使用价廉物美的开关电源模块非要费力不讨好搞的这么复杂!一个DC-DC模块的价格不会小于一个常用的废弃的手机充电头吧!况且手机充电头的电路已经非常成熟!

网友C:
我原来以为楼主是在特殊情况下不得不使用3相电,从图中可以看出,完全具备220V电压的条件!为了一个给单片机供电几百ma的直流电非得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F(2023-10-08):
可以 “并联使用可以有效提高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的容量,以满足设备的需求。此外,并联使用还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一旦某个 dcdc 模块出现故障,其他模块仍可继续工作,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

网友G:
DC-DC 并联时,电压不完全一样问题比较好解决。
大部分DC-DC 都有防止反灌的,没有的话,,加一个肖特基或者MOS驱动管就可以。

DC-DC振荡器频率和相位不一样,这个比较麻烦。我不知如何解决。
还好楼主的应用电流极小, 不考虑估计也可以。大电流时就麻烦了。

网友H:
直接搞个电流大点的DCDC不更爽吗?舍近求远不可取,虽说并联没有难度,但不麻烦吗?
再假如:电路需要2A的电流,你用3个700mA的来并联,如果其中一个因为某种原因输出变小或无输出,必然会使得其它两路负载加重,搞不好也得一起挂了!
多个香炉多个鬼,多点器件多故障,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耍小聪明。
DCDC的方案多了去了,再找找肯定有你适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可以 “并联使用可以有效提高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的容量,以满足设备的需求。此外,并联使用还可以提高系统的 ...

他这个电路完全可以把3相AC整成一路DC,再经DCDC去供后级电路的。不用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