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板的RS485通讯电路

楼主:
工控板~485通讯部分~分享

网友A(2024-02-25):
作为485口来说,一个TVS都没有

网友B:
这个能实际用吗?

网友C(2024-04-24):
实在没看懂,保护不应该设计在485总线上吗,ttl驱动放那多保护二极管是做啥?

网友D:
哈哈,纯粹误导!做为工控用,没有485总线保护,使用的光电隔离器件通讯速率够吗??

网友E:
要么换高速光耦要么加TVS吸收,单加二极管钳位保护似乎不太现实。

网友F(2024-10-17):
这个485双向通信电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F:
这个是485双向通信电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2024-03-14):
这个能实际用吗?

此电路是市售成品板子电路~销量几十万片板子的电路~至今大中小企业都在用~

网友G(2025-06-29):
引用 网友D:
哈哈,纯粹误导!做为工控用,没有485总线保护,使用的光电隔离器件通讯速率够吗??

此电路是市售成品板子电路~销量几十万片板子的电路~至今大中小企业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