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控学习过程的一些经验和观点

楼主(2023-09-02):
要学自控,得要从学习西门子的PLC着手,学好这个,就能举一反三学好其它各种PLC,西门子的自控软件更直观和科学。从最基础的S7-200PLC说起,它可以编个子程序,用上地址指针,指针寻址,用三菱的话没这个能耐吧。我做过一个项目,有84个阀门,每一步阀门都有指定的状态,还有每一步的步时间,时间到了切换成下一步,那我可以把每一步的参数保存在V存储区里,84个阀门用11个字节,然后步时间用二个字节,还有其它参数,那每一步用15个字节,所有的步参数每隔15个字节放置,那在步切换的时候,子程序实现用步号来确定从哪个地址从始读取15个字节然后解释成各阀的状态和步时间。
所以说自控领域,西门子是老大,三菱只是个学样的孩子,不过三菱在开关量小型PLC领域搞得不错,电工没多大的基础的人学起来也简单。
梯形图这是最基础的语言,要学好这个,你得升华去学会语句表指令,这是进阶。梯形图对于电工来说理解起来很容易,但你要更进一步的话,你得去学会逻辑运算。电工上用能流来理解指令执行的结果。在计算机中,在数学上,它们是用逻辑运算来实现的。接一个常开开关,指令表就是LD I0.0,意思是LOAD (传送)I0.0的状态到RLO(西门子中存储中间逻辑运算状态的寄存器),如果是常闭开关,那就是LDN I0.0,意思就是传送I0.0的状态,取反后送到RLO中。接着再串接一个常开开关,如I0.1,串联就是与运算,指令表就是A I0.1 意思就是把I0.1的值与RLO的值进行与运算,得到的结束再放回RLO中。
如果串接的是I0.1的常闭开关,那语句表指令就是:AN I0.1意思就是把I0.1的值取反后直RLO中的值相与运算,然后把结果放回RLO。
接着就是联了一个输出线圈Q0.0,语句表指令就是=Q0.0,意思就是把RLO的值赋给Q0.0。你达到了思想境界,表明你已脱离以前电工水准,能力水平提高了一个台阶。
SCL结构化语言都是满满的逻辑运算,你得从能流中解脱出来,用新的思想去理解解决问题。
如启保停用SCL语言来描述就是:
"电机输出":="启动按钮" OR "电机输出"  & NOT " 停止按钮"
我们厂是浙大中控的,傻瓜式的编程,不过其中文本编程块非常好用,类似于SCL、像C语句编程,非常方便。
模拟量输入模块有配电与不配电之分,配电就是DCS的模块提供电源给变送器,这样只要二根线就能既给变送器供电又可返回输入模似量的电流信号,电流大小就是变送器信号的大小。如一个0-200度的温度变送器,0度时,送回的是4ma的电流,200度时送回的是20MA信号,这个就是适用于功率小的变送器,为什么是4MA开始,因为4MA*24约是0.1W,变送器是需要耗电的,输出返回的电流就是模块给变送器的电流,如果传送的信号是下限,假设电流用0MA来表示,那变送器就得不到能源了。
还有一个配电与不配电的接线是不同的。对于配电来说,模似量输入模块中的电源正极开始,从模块正极出来,流到变送器的正极,再从负极出来,接到模块的负极,流入模块里面,里面应该有个取样电阻,电流流过,就能在电阻上产生压降,从而通过电压得到信号。
换成不配电的情况,就是变送器功率大于0.1W时,就要额外接二条电源线至变送器,我们公司要自己额外提供电源的有质量流量计。模块是不提供电源。那么对于变送器就相当于一个可变的恒流电源。这样变送器的正极就是它的电源正极,所以变送器的电源正极要接模块的负极,这样电流方向才与先前配电的情况一样。在取样电值上的压降才是正值。电流从模块的负极流入,经过取样电阻,流到模块正极,再流回变送器的负极。

网友A:
楼主的理解很透彻,我干了两年自动化项目跑路了,说说我的感受吧
第一,工控生态复杂,学习成本高,经济效益不明显。无论西门子,还是和利时,还是浙大中控,每个生态软件连接通讯方式数据库都不一样,西门子博途还是不错的,但是最坑的是每个版本不兼容,需要在大量没有用的地方下功夫。
第二,无论什么语言,梯形图,C语言,流程图,CFC,本质都是过程控制,IO点。不需要具备任何编程思想,未来大趋势是傻瓜化配置物联网配置,默认字节大小,函数封装成库,流程包装成过程,多语言继承调用即可。所以前人和后人差距在每一代软件更新后就没差距了,梯形图是建立在大量电工用老继电器的学习基础上的,而继电器已经淘汰了在现代。老人很厉害,但年轻人从继电器学走老人经验无疑是走了弯路。
第三,你说的那个变送器是两线制的,现在的四线制是电流和信号分开的,至于为什么用4ma,而不是123ma,原因4mA是为了给传感器提供电路的静态工作电流用,方便检查断线(正常工作时不会低于4mA,当传输线因故障断路,环路电流降为0。常取2mA作为断线报警值。
第四,关于模块线制里面怎么传输问题,二线制信号带电源,四线制是信号和电源分开,这个我不太懂了,研究不深,楼主把电流在模块器件内部怎么传输都说了,解说很明白,具体的还是看相应的产品手册,但是原理确实就是这么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