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三相三线宽电压输入380V-1140V,缺相时对应的LED灭

楼主:
三相三线宽电压输入380V-1140V,缺相时对应的LED灭,总感觉电路有问题,元件参数哪里不对。

网友A(2023-09-16):
弄个电桥检测电路即可,只是测试缺相警示,不用那么复杂

网友B:
天马行空的想象图,有创意但呵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题应该出现在D1、D6、D10负极的交汇处,因为交流三相相位差在任意时刻之代数和为0,粗出不会出现300V的电 ...

在这里可以把三相输入视为3个220V电压,经电容限流半波整流。确实不能输出300V直流。

网友D:
问题应该出现在D1、D6、D10负极的交汇处,因为交流三相相位差在任意时刻之代数和为0,粗出不会出现300V的电压,而应该是物理地电位。

网友C:
另外,缺相检测最好是电流检测,尽可能不用电压检测,电压检测可能会因为感应电压(电机负载这种情况很常见)而出现误判。

网友C:
光耦初级LED没有电流回路!另外每一个限流电容最好并联一只放电电阻,否则,有可能导致短时间断电上电时电容器电压叠加损坏或者断电时电容器带电伤人

网友E:
检测三相电路缺相问题不建议简单硬件电路。三相应该通电阻星形中心点,如果中心点电压相对零线偏移大就认为缺相

网友F:
这电路工作不了,亮不了

网友G:
这个电路应该是有问题的。光耦接线有问题。阻容降压电路电容应并一个电阻。D2D8D11最好不要这样子接

网友H:
粗粗一看,光耦初级都没形成回路,C1、R2、D3等那么接是什么意思?还有,负半周加上C1上充的电压就通过D2直接短接?U1应该是DC/D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