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v的led接入3.3v的stm32单片机为什么能亮呢?

楼主(2023-09-02):
我从网上买的led灯,商品的详情页面写着红绿黄2v,白蓝3v。
我把白蓝插在插在面包板的正负极,亮度会很亮,但是红绿黄插在面包板上显示中等亮度。
问题1:为什么2v的led接入3.3v的stm32单片机还会亮
问题2:绿色发热很快,接着就不亮了,是不是烧了?
问题3:我再找测试哪里出问题时,乱插led,最后stlink插在电脑上显示未知设备,如下图,网上说这烧了?我就插了个led这就把stlink烧了?

楼主:
电脑设别管理器中显示的未知usb设备的图片没有贴上来,抱歉

网友A:
你牛!红,绿,黄LED的工作电压都远低于3V!你不串限流电阻直接接入3.3V确实很牛!不烧才怪!只有白色,蓝色之类的LED工作电压才接近3V可以直接接3.3V(最好还是串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牛!红,绿,黄LED的工作电压都远低于3V!你不串限流电阻直接接入3.3V确实很牛!不烧才怪!只有白色,蓝 ...

请问红色为什么还能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红色为什么还能亮

不知道你的具体电路,如果是插在电源正负极之间,如果电源负载能力强,LED会很快烧毁!电源负载能力不强,电压会降低一些,有些单片机(3.3V)适应电压会比较宽,1.8V仍然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具体电路,如果是插在电源正负极之间,如果电源负载能力强,LED会很快烧毁!电源负载能力不强 ...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还有个疑问,我的下载器为什么也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还有个疑问,我的下载器为什么也不能正常工作了

有可能你的神操作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