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PWM输出一直是高电平,怎么解决?

楼主(2023-09-02):
1、单片机:STM32L031G6U6
2、使用IO:PA6 TIM22 CH1   PA7 TIM22 CH2
3、时钟配置:1.048M
TIM22配置频率:晶振频率1.048Mhz  预分频系数为 0,自动重装载值为 99,定时器溢出频率,即PWM的周期,就是 1.048MHz/(0+1)/(99+1) = 10.048kHz
4、问题:不能输出PWM波形,示波器测试的

使能时输出高电平,不使能时输出低电平
HAL_TIM_PWM_Start(&htim22,TIM_CHANNEL_1);  //开启PWM输出
HAL_TIM_PWM_Start(&htim22,TIM_CHANNEL_2);  //开启PWM输出

TIM22初始化的代码

static void MX_TIM22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22_Init 0 */
__HAL_RCC_TIM22_CLK_ENABLE();
  /* USER CODE END TIM22_Init 0 */
__HAL_RCC_TIM22_CLK_ENABLE();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0};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 USER CODE BEGIN TIM2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22_Init 1 */
  htim22.Instance = TIM22;
  htim22.Init.Prescaler = 0;//晶振频率1.048Mhz  预分频系数为 0,自动重装载值为 99,定时器溢出频率,即PWM的周期,就是 1.048MHz/(0+1)/(99+1) = 10.048kHz
  htim2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22.Init.Period = 99;
  htim2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22.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自动重装载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2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22,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PWM_Init(&htim2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OnePulse_Init(&htim22, TIM_OPMODE_SING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22,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PWM模式1
  sConfigOC.Pulse = 60;//初始化占空比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1_Val时为高电平*/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22,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22, &sConfigOC, TIM_CHANNEL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22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22_Init 2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TIM22 GPIO Configuration
    PA6     ------> TIM22_CH1
    PA7     ------> TIM22_CH2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5_TIM22;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HAL_TIM_PWM_Start(&htim22,TIM_CHANNEL_1);  //开启PWM输出
  //HAL_TIM_PWM_Start(&htim22,TIM_CHANNEL_2);  //开启PWM输出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22,TIM_CHANNEL_1,50);  //设置默认的占空比值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22,TIM_CHANNEL_2,50);  //设置默认的占空比值
}

主函数调用初始化

int main(void)
{
                static U8 LedTimer;
                U8 temp;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ADC_Init();
                MX_GPIO_Init();

                MX_TIM2_Init();
                MX_TIM21_Init();
          MX_TIM22_Init();

主循环中持续输出:

  while (1)
                {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22,TIM_CHANNEL_1,50);  //设置默认的占空比值
                        led_b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