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R4 D4 C2 各起什么作用,有没有必要加

楼主:
图中R4 D4 C2 各起什么作用,有没有必要加

网友A(2023-09-02):
D4是蛇足!R4为C2放电,C2高频旁路

网友A:
D4,D8,D9都是蛇足!自己分析一下就明白了。不需要串联2只4007,串联再多也没有意义。,有D1,D2的存在D3,D7,D10就是用4001都没关系。

网友B:
从图上看D4这个接法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LED的电流过大时分流用的。在高压尖峰干扰时R4C2可以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4,D8,D9都是蛇足!自己分析一下就明白了。不需要串联2只4007,串联再多也没有意义。,有D1,D2的存在D3,D7, ...

三相三线输入交流1140V

网友B:
是什么样的电路用到三相半波整流供电,确认D4是4007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三相三线输入交流1140V

电压大部分消耗在电容上,D1,D2的存在,D3承受的反向电压不足2V!有必要2只二极管串联吗?难道电流不想走捷径,非要绕道而行?D1,D2的正向电压钳位作用电容器C1的非相线端反向电压是多少?4001的反向击穿电压100V!能被2V电压击穿?

网友A:
同样的道理,D1,D2也不必要串联,一只4007足够!

网友D:
4007是1000V的,两个串联的用个一个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007是1000V的,两个串联的用个一个即可。

用100V的4001也足够了,同样的情况是因为稳压管的钳位作用!D1,D2承受的反向电压不足20V!

网友E:
前面的R4.C2是起滤波作用,后面的D4的作用反向泄电压的作用,没有它在反向电压时下面的LED将承受很高的反向电压而损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前面的R4.C2是起滤波作用,后面的D4的作用反向泄电压的作用,没有它在反向电压时下面的LED将承受很高的反向 ...

多大的反向电压?2V反向电压很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反向电压?2V反向电压很高吗?

看错了稳压管的数值,LED根本就不会承受反向电压!原来把ZD1看成了10V有最大2V的的反向电压,实际上,ZD1的稳压值是20V,比ZD3还要高8V,所以LED根本就没有承受反向电压。何来很高的反向电压?

网友F:
R4和C2用作高频噪声滤波器,D4用于反极性保护。

网友G:
前段是RC降压整流电路,输出电流经发光二极管,D4用于反极性保护。一般不应这样设计。不知是用于什么地方?

网友G:
R4,C2用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