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示波器Proteus仿真程序 ADC0808+LCD12864显示

楼主(2023-09-02):
1、本设计采用52单片机作为主控器。
2、单片机通过ADC0808读取信号发生器所产生的波形通过12864进行显示,可显示方波,三角波,锯齿波,正弦波等。

//proteus仿真论坛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DC0808.c>
sbit DI=P2^2; // 数据\指令 选择            AMPIRE12864 RS口
sbit RW=P2^1; // 读\写 选择                                                R/W
sbit E=P2^0; // 读\写使能                                                E
sbit CS1=P2^4; // 片选1                                                        CS1
sbit CS2=P2^3; // 片选2                                                        CS2
sbit busy=P1^7;                                                              //DB7
sbit jia=P3^7;                                                                  //gg按键接地(x轴加调节)
sbit jian=P3^3;                                                                  // 按键接地 (x轴减调节)
sbit jia1=P3^0;                                                                  //按键接地 (y轴加调节)
sbit jian1=P3^1;                                                          //按键接地 (y轴减调节)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ye,lei,shu;
unsigned char a[91];
char code t[]={

                            0x00,0x00,0x08,0x00,0x04,0x00,0x02,0x00,0x01,0x80,0x40,0x60,0x80,0x00,0x7F,0xFF, //小
                0x00,0x00,0x00,0x20,0x00,0x40,0x00,0x80,0x01,0x00,0x06,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00,0x80,0x00,0x82,0x00,0x82,0x00,0x82,0x40,0x82,0x80,0x82,0x7F,0xE2, //子
                0x00,0xA2,0x00,0x92,0x00,0x8A,0x00,0x86,0x00,0x80,0x00,0xC0,0x00,0x80,0x00,0x00,

                                0x00,0x40,0x00,0x60,0x3F,0x5E,0x01,0x48,0x01,0x48,0xFF,0xFF,0x11,0x48,0x21,0x4C, //制
                0x1F,0x68,0x00,0x40,0x07,0xF8,0x40,0x00,0x80,0x00,0x7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00,0x40,0x00,0x20,0xFF,0xF8,0x00,0x87,0x00,0x40,0x00,0x30,0x00,0x0F, //作
                0xFF,0xF8,0x08,0x88,0x08,0x88,0x08,0xC8,0x0C,0x88,0x08,0x0C,0x00,0x08,0x00,0x00,
                                };           //没看懂

void checkstate()           //检查控件选中状态,都能判断是否选中控件
{
    DI=0;          // 数据\指令 选择            AMPIRE12864 RS口
        RW=1;          // 读\写 选择                                                R/W
        do
        {
          E=1;
          E=0;
                                        //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判别busy信号)
        }while(busy==1);
}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写命令
{
        checkstate();
        DI=0;//高电平:数据D0~D7将送入显示RAM;低电平D0~D7将送入指令寄存器执行
        RW=0;//高电平读数据,低电平写数据
        P1=command;
        E=1;        //高电平有效,低电平锁定数据
        E=0;
        }
void writedate(unsigned char date)                //写数据
{
   checkstate();   //忙检测
   DI=1;
   RW=0;
   P1=date;
   E=1;
   E=0;
}

void pianxuan(unsigned int i) //选择左右屏
{
  if(i==1)
  CS1=0,CS2=1; //左屏
  if(i==2)
  CS1=1,CS2=0;        //右屏
  if(i==3)
  CS1=0,CS2=0;          //全屏
  }
  void shuju()
{
  pianxuan(i);         //选屏
  writecommand(ye);           //写命令(页)
  writecommand(lei);        //写命令列
  writedate(shu);                //写数据
  }
  void cleanscreen()                                                 //清屏                 ???
{
        unsigned char page,i;
        pianxuan(3);
         for(page=0xb8;page<=0xbf;page++)        //从0页到7页
        {
                writecommand(page);
                writecommand(0x40);                   //第0列
                for(i=0;i<64;i++)                 //0~63列
                writedate(0x00);          //清0

    }
        pianxuan(1);                           //左屏
    lei=0x40;                                         //第0列
        for(ye=0xb8;ye<0xbf;ye++)         //从第0页到第七页
        {
         shu=0xff;
         shuju();
         }
         ye=0xb8;
         for(lei=0x40;lei<=0x7f;lei++)
         {
          shu=0x80;
          shuju();                 //0x80
          }
         ye=0xbf;
         for(lei=0x40;lei<=0x7f;lei++)
         {
          shu=0x01;
          shuju();
          }
    pianxuan(2);
    ye=0xb8;
        for(lei=0x40;lei<=0x5b;lei++)
         {
          shu=0x80;
          shuju();
          }
          ye=0xbf;
         for(lei=0x40;lei<=0x5b;lei++)
         {
          shu=0x01;
          shuju();
          }
         lei=0x5b;
          for(ye=0xb9;ye<=0xbe;ye++)
        {
         shu=0xff;
         shuju();
         }

}
void init(void)   //开显示,起始行0行
{
    writecommand(0xc0);                                                         //开启显示0011 1111
        writecommand(0x3f);                                                         //设置起始行1100 0000  第0行
}
void delay_50us(uint t)                                                          //延时50us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void qing()                                                                           //清掉七页
{
  uchar i;
  for(i=0xb9;i<=0xbe;i++)                                        //第二页到第六页
  {
    ye=i;
        shu=0x00;
        shuju();
        }
  }
void main()
{

    uint r,j,g=0,q,dianya=1,k,p;                   //定义无符号整型
    uchar m,l;                                                                //定义字符型m l
        //pianxuan(3);
    cleanscreen();                                                        //清屏
    init();                                                                        //开启显示
        pianxuan(2);                                                        //选右屏
        l=0xb8;                                                                        //选第0页l                1011 1000
        for(k=0;k<4;k++,l=l+0x02)                                //l跳两页加页,0页跳2页,跳4页,跳6页
        {
        ye=l;
        lei=0x70;                                                                 // 0111 0000           右屏第47列
        for(r=0;r<16;r++)                                                 // 跳着填数据,第0页从t{}中每跳2个写数据(右屏47~63列)
        {
         shu=t[2*r+1+32*k];
             shuju();
              lei++;
            }
        ye=l+0x01;                                                                             //当前页加1页
        lei=0x70;                                                                                   //第47列
        for(r=0;r<16;r++)                                                                  // 跳着填数据,第0页从t{}中每跳2个写数据(右屏47~63列)
         {
           shu=t[2*r+32*k];
               shuju();
               lei++;
              }
        }
        /*void shuju()
{
  pianxuan(i);         //选屏
  writecommand(ye);           //写命令(页)
  writecommand(lei);        //写命令列
  writedate(shu);                //写数据
  }*/
  while(1)
  {
uchar d1,d2,d3,d4,d5,d6;
while(jia==0)
      {
       while(jia==0);                          //空函数保持当前状态
        g=g+1;                                                 //g=1
       }
while(jian==0)
       {
          while(jian==0);
           if(g!=0) g=g-1;         //让g=0
        }
while(jia1==0)
       {
        while(jia1==0);
        dianya=dianya+1;          //电压变0??
       }
while(jian1==0)
       {
        while(jian1==0);
        if(dianya!=1) dianya=dianya-1;          //电压变1
       }
for(j=0;j<90;j++) //AD采样最大值
{
   adc();
   a[j]=AD;                //存储数字量
   if(a[j]>a[91])
     {
      a[91]=a[j];  //最大量放最后
     }
  delay_50us(g);
}

while(AD!=a[91])         //判断AD是否与最大值相等
{
   adc();
}
for(j=0;j<90;j++) //AD采样
       {
        adc();                         //采样90个
        a[j]=AD;
        delay_50us(g);
        }
    lei=0x41;           //第一列
    for(r=0,j=0;r<90;r++,j++)
        {
           if(j<63) i=1;                         //选屏
        if(j==63) lei=0x40;                  //j:列   i:屏(左右)   页:l
        if(j>=63)i=2;
        qing();          //清7页
        if(a[j>=127])//正电压          ??????
        {
    AD=(a[j]-127)*0.196/dianya;  //计算在12864的电压值                  郑学长?
    if(AD<=7)       ye=0xbb,shu=(0x80>>AD);
        else if(AD<=15) ye=0xba,shu=(0x80>>(AD-8));
    else if(AD<=23) ye=0xb9,shu=(0x80>>(AD-16));
    else if(AD<=31) ye=0xb9,shu=(0x80>>(AD-24));
        }
        if(a[j]<127)//负电压
        {
        AD=(127-a[j])*0.196/dianya;
    if(AD<=7)       ye=0xbc,shu=(0x01<<(AD));
    else if(AD<=15) ye=0xbd,shu=(0x01<<(AD-8));
    else if(AD<=23) ye=0xbe,shu=(0x01<<(AD-16));
        else if(AD<=31) ye=0xbe,shu=(0x01<<(AD-24));
        }
   if(r==0)                          //第一次循环把shu给d1,ye给d2
        {
          d1=shu;                 //shu是t{}里面。
             d2=ye;                 //最后一页
        }
        if(r!=0)                                   //除了第一次循环外
        {
          d3=shu;
          d4=ye;
            if(ye==d2)                                //判断d2与d4是否相等(是否在同一页)
            {
               if(shu>d1)                  //把shu向右移         趋近d1
                {
                  d5=shu;
                  d5=d5>>1;
                  while(d5!=d1)
                    {d5=d5>>1;shu=shu|(shu>>1);}
                }
               if(shu<d1)
                {
                  d5=shu;
                  d5=d5<<1;
                  while(d5!=d1)
                   {d5=d5<<1;shu=shu|(shu<<1);}
                }
            }

      if(ye<d2)
             {
               for(q=0;q<7;q++)
                 {
                          shu=shu|(shu<<1);
                       }
                     shuju();
                      ye++;
                     while(ye<d2) {shu=0xff,shuju(),ye++;}
                 if(ye==d2)
                          {
                         shu=0x01;
                                 if(shu<d1)
                        {
                         d5=shu;
                         d5=d5<<1;
                         while(d5!=d1)
                         {d5=d5<<1;shu=shu|(shu<<1);}
                        }
……………………

仿真程序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厉害,我以后也要学学proteus仿真,对想法先用软件仿真出来,再把电路做出来

网友B:
这个仿真文件是哪个版本仿真软件创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