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单片机串口下载程序为什么不行

楼主(2023-09-02):
新手求好心人耐心回答问题

网友A:
一般设置成DTR低电平复位,RTS高电平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设置成DTR低电平复位,RTS高电平进入

你好,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下载软件左下脚处的设置

网友B:
可能是线接的不对,你可以看看这个注意事项

串口下载注意事项(USB转TTL).docx

网友C:
boot0接高电平了吗?

网友D:
boot0,boot1高低电平接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