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单层板,显示3D图问题

楼主:
为什么通孔焊盘两面都有焊盘,想显示真实的3D单层板效果,如何操作。

网友A(2023-09-03):
拿板凳坐等学习,我一直都是单独做单层封装的的库

网友B:
看这封装库可能缺少3D信息。

网友C:
开孔肯定有焊盘,但可以一面铺绿油遮盖,一面焊接,这3D不是很正常么,楼主是想看3D模型么

网友D:
库里的元件封装就是双层的,要改封装

网友E:
AD中的3D和制板无关,只是效果图而已!不用太纠结,不然就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了。。

网友F:
这样试试看。这里打勾。
C:\Users\Desktop

网友G:
你是想要这种效果吗?

网友H:
元件封装焊盘是多层的,实际制板,顶层没有铜,顶层只看见孔,没有焊点盘的,3D显示,你把信号顶层不关掉,肯定会显示焊盘。

网友I:
焊盘是多层的,你的焊盘属性修改成有通孔单层焊盘,把通孔的电镀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J:
收手吧,小公司根本用不了,接连收到函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收手吧,小公司根本用不了,接连收到函

99SE 就没事,已过产权期了

网友K:
正面

背面

实现方法:
如下图,编辑元件的焊盘,注意图中3个红色框位置,把底层焊盘尺寸改为0,取消过孔镀铜即可。

网友L:
元器件封装删除Top Paste,Top Solder层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你是想要这种效果吗?

我想要单层板的效果,类似电源板那种

网友N:
元器件封装删除Top Paste,Top Solder层;或者在PCB板层上直接删除Top Paste,Top Solder层的块。

网友J(2023-11-06):
引用 网友E:
99SE 就没事,已过产权期了

错了,99se照样会受到函,我们老总就是用99,9月收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J:
错了,99se照样会受到函,我们老总就是用99,9月收到

那就有点扯了:99SE并不会自动联网、上报数据,是谁通风报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