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Proteus模拟的三极管放大电路,Ic不受Ib的控制

楼主:
当我加大Uce的电压时,Ic的电流也会变大,Ib就不变,为什么会这样 ,输出特性曲线图不是说只有Ib才能控制Ic的电流吗?
是Proteus模拟错了吗?还是模电学废了,

屏幕截图 2023-09-02

屏幕截图 2023-09-02

网友A(2023-09-02):
下图里面Uce才0.84已经快进入饱和了,hFE才从286下降到232,完全是正常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图里面Uce才0.84已经快进入饱和了,hFE才从286下降到232,完全是正常现象。

这是放大状态来的  你看基极电流0.02mA,集电极的5.16mA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放大状态来的  你看基极电流0.02mA,集电极的5.16mA了

除了在线性-饱和临界点以外,还有一种可能性,仿真软件能够仿真万用表内阻,Q1c和R2之间的那个电压表,如果是常见数字表,可以等效于10M电阻。如果是指针表就更可怕了,所以卖指针表的都是老废物。

网友C:
我没有找到楼主所用的三极管规格书
就去翻了一个ONSEMI的MMBT4401L的看了一下
上面有输出特性曲线图,看看这个解释合不合理如图,以Ic=10mA为例:
理想状态,在放大区,Ib=0.04mA时,Ic=10mA是和Vce无关的,应该是一条竖线
但实测,随着Vce的增大,Ib只需要不到0.04mA,即可得到Ic=10mA
也就是,Ib=0.04mA时,随着Vce的增大,Ic也会随着增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在线性-饱和临界点以外,还有一种可能性,仿真软件能够仿真万用表内阻,Q1c和R2之间的那个电压表,如 ...

我搞明白了  并不是仿真软件的问题,是因为输出特性曲线的放大区间本来就不是平行于横轴的,而是略微上扬的,所以在集电极电压比基级电压高很多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找到楼主所用的三极管规格书
就去翻了一个ONSEMI的MMBT4401L的看了一下
上面有输出特性曲线图,看 ...

是的 没错  书上所说的Ic只随着I的增大而增大,说的是理想三极管。
实际上,以NPN来举例,在放大状态,Uce继续增大时,本来应该被吸收到基极的电子被集电极抢了,所以会出现即使Ib不增大,Ic也会增大的情况。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输出特性曲线图并不是平行于横轴的,而是略微上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