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565 128x64 LCD驱动程序

楼主(2023-09-02):
普通128x64点阵LCD点阵显示,采用ST7565
Init_LCD_ST7565();
LCD_CLS_ST7565(0);
LCD_disp_printR_ST7565(Test",0,0,4);
LCD_disp_printR_ST7565(“2023/07/03",0,2,10);

LCD_Driver_7565.c
// LCD_128X64
// Driver: st7565/st7567
// Mode: 4 line SPI
// WR,RD : GND
// leo_20160120

#define LCD_DRIVER_7565_C

#include "LCD_DRIVER_7565.h"
#include "L_ASCII_8x8.h"
#include "L_HZ_16x16.h"
// #include "L_BMP.h"

xdata u8 Dis_u16_Buf[5];
xdata u8 Dis_u8_Buf[3];
xdata u8 Dis_Sensor_Buf[7];

//当前字符显示的位置
//unsigned char  Lcd_Charcter_CurrentX,Lcd_Charcter_CurrentY;
//当前像素显示位置
unsigned char  Lcd_CurrentX,Lcd_CurrentY;
//图像反色显示 0 否 1是
unsigned char LCD_DisplayReserve_Driver;

//--------------------------------------------------------------------------
//串口移位输出
//--------------------------------------------------------------------------
void SPI_Write_ST7565(char dat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eries,Temp;
Series = datain;

for(i=8;i>0;i--)
        {
        LCD_SCK_L();

        Temp=Series & 0x80;
        if(Temp)
                {
                LCD_SDA_H();
                }
        else
                {
                LCD_SDA_L();
                }
        LCD_SCK_H();
        Series = Series << 1;
        }
}

/***********************************
** 函数名称: Write_Data
** 功能描述: 传送数据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Busy,
******************************************/

void Write_Data_ST7565(unsigned char dat)
{
LCD_CS_L();
LCD_DC_H();                //A0=1,数据
SPI_Write_ST7565(dat);
LCD_CS_H();
return;
}

/***********************************
** 函数名称: Write_Instruction
** 功能描述: 传送命令
** 输 入: dat
** 输 出 : 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 Busy,
******************************************/
void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unsigned char cmd)
{
LCD_CS_L();
LCD_DC_L();                //A0=0,命令
SPI_Write_ST7565(cmd);
LCD_CS_H();
return;
}

//==============================================================================高一级函数
//设置像素显示坐标(x:0-127,y:0-7)
void LCD_setpos_ST7565(unsigned char Lx,unsigned char Ly)
{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B0|Ly);// Page(Row)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10|(Lx>>4)));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0f&Lx));
Lcd_CurrentX=Lx;
Lcd_CurrentY=Ly;

}

// ************************************************************************************************************
//设置字符位置(x:0-8,y:0-3)
void LCD_setCharpos_ST7565(unsigned char Lx,unsigned char Ly)
{
//当前像素显示位置
/*
// 8*8
Lcd_CurrentX=Lx*16;
Lcd_CurrentY=Ly*2;
*/
// 4*4
Lcd_CurrentX=Lx*8;
Lcd_CurrentY=Ly*1;

LCD_setpos_ST7565(Lcd_CurrentX,Lcd_CurrentY);
}

// ************************************************************************************************************
//清屏
void LCD_CLS_ST7565(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n;

for(i=0;i<9;i++)
        {
        LCD_setpos_ST7565(0,i);
        for(n=0;n<128;n++)
                {
                Write_Data_ST7565(value);
                }
        }
}

// ************************************************************************************************************
//显示BMP图片
void LCD_DisplayBMP_ST7565(const unsigned char *PicData)  //信息显示
{
unsigned char BMPwithLen,BMPheightLen;
unsigned char BMPwith;
unsigned char BMPheight;
BMPwith=*PicData;
PicData++;
BMPheight=(*PicData)/8;
PicData++;

//BMPLen=BMPheight/8*BMPwith

for(BMPheightLen=0;BMPheightLen<BMPheight;BMPheightLen++)
{
//   Lcd_CurrentY++;
   LCD_setpos_ST7565(Lcd_CurrentX,Lcd_CurrentY);
    for(BMPwithLen=0;BMPwithLen<BMPwith;BMPwithLen++)
    {
        //图像反色显示 0 否 1是
        if (LCD_DisplayReserve_Driver==0)
        {
        Write_Data_ST7565(*PicData);
        }
        else
        {
        Write_Data_ST7565(~(*PicData));
        }
        PicData++;
    }
    Lcd_CurrentY++;
}

}

// ************************************************************************************************************
void LCD_disp_DisplayImage_ST7565(const unsigned char * PicData,unsigned char PicLen)  //信息显示
{

for(;PicLen>0;PicLen--)
{

//图像反色显示 0 否 1是
if (LCD_DisplayReserve_Driver==0)
{
Write_Data_ST7565(*PicData);
}
else
{
Write_Data_ST7565(~(*PicData));
}

PicData++;
};

}

// ************************************************************************************************************
//显示一个Unicode
void LCD_disp_Putchar_ST7565(unsigned int uChar)
{
unsigned int i;
const unsigned char *p;
   if(uChar<128)
   {
      //for(i=0;i != ENGLISHCHARNUMBER;i++)
      //{
      //if(uChar==EnglishCode[i][0])
         //{
            p=(uChar-0x20)*(ENGLISHCHARLegth)+&nAsciiDot[0];
            LCD_disp_DisplayImage_ST7565(p, ENGLISHCHARLegth/2);
            Lcd_CurrentY++;
            //设置像素显示坐标(y:0-7)
            LCD_setpos_ST7565(Lcd_CurrentX,Lcd_CurrentY);
            LCD_disp_DisplayImage_ST7565(p+(ENGLISHCHARLegth/2),(ENGLISHCHARLegth/2));
            Lcd_CurrentY--;
            Lcd_CurrentX+=8;
            //设置像素显示坐标(y:0-7)
                LCD_setpos_ST7565(Lcd_CurrentX,Lcd_CurrentY);
            //break;
         //}
      //}
    }
        else
        {
      for(i=0;i!=GB_ZK_NUM;i++)
      {
      if(uChar==(GB_16[i].Index[0]*256+GB_16[i].Index[1]))
         {
            //分别在两页显示
            LCD_disp_DisplayImage_ST7565(GB_16[i].Msk,(CHINESECHARlegth/2));
            Lcd_CurrentY++;
            //设置像素显示坐标(y:0-7)
            LCD_setpos_ST7565(Lcd_CurrentX,Lcd_CurrentY);
            LCD_disp_DisplayImage_ST7565(GB_16[i].Msk+(CHINESECHARlegth/2),(CHINESECHARlegth/2));
            Lcd_CurrentY--;
            Lcd_CurrentX+=16;
            //设置像素显示坐标(y:0-7)
            LCD_setpos_ST7565(Lcd_CurrentX,Lcd_CurrentY);
            break;
         }
      }
      }
}

// ************************************************************************************************************
//图像反色显示 0 否 1是,执行此命令后的所有操作均是按照设置显示
void LCD_disp_SetReverse_ST7565(unsigned char ReverseTrue)
{
//图像反色显示 0 否 1是
if  (ReverseTrue==0)
{
LCD_DisplayReserve_Driver=0;
}
else
{
LCD_DisplayReserve_Driver=1;
}
}

// ************************************************************************************************************
//对比度设置
void Set_Contrast_Control_ST7565(unsigned char Level)
{
unsigned char Num,Temp1,Temp2;
Temp1 = (Level/16)<<4;
switch(Level%16)
{
case 10:
Temp2 = 0x0a;
break;
case 11:
Temp2 = 0x0b;
break;
case 12:
Temp2 = 0x0c;
break;
case 13:
Temp2 = 0x0d;
break;
case 14:
Temp2 = 0x0e;
break;
case 15:
Temp2 = 0x0f;
break;
default:
Temp2 = Level%16;
break;
}
Num = Temp1|Temp2;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81);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Num);
}

// ************************************************************************************************************
//初始化LCD屏
void Init_LCD_ST7565(void)
{

// CLRBit(RST); // RST=0;
// LCD_DelayMS(50);
// SETBit(RST); // RST=1;
// LCD_DelayMS(50);
LCD_RST_L();
Delay_nms(10);
LCD_RST_H();
Delay_nms(10);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a2);                 // lcd bias select 1/9 BIAS
// Write_Instruction(0xa1);                 // ADC select,REVERSE 127-->0(a0,a1)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a0);                 // ADC=0
// Write_Instruction(0xc0);                 // com select,NORMAL 0-->63(c8,c0)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c8);                 // Common output mode select= reverse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26);                 // RESISTOR RATIO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81);                 // ELECTRONIC VOLUME mode setting 100B 对比度命令
//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00);                 // Set reference voltagel register 对比度数值   // leo_20170622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0A);                 // Set reference voltagel register 对比度数值   // leo_20170622
//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28);                 // Set reference voltagel register 对比度数值   // LM6060C
//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12);                 // Set reference voltagel register 对比度数值   ,RYX207, leo_20170512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2f);                 // power control(VB,VR,VF=1,1,1)
Delay_nms(10);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40);            // display start line=0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a6);            // normal display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a4);            // Duisplay all point = off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af);                 // set display on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f8);                 // set booster ratio = 5x
// Write_Instruction(0x00);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01);            // (two byte command)

/*
Write_Instruction(0xaf);            // display on
Write_Instruction(0x40);            // display start line=0
Write_Instruction(0xa0);            // ADC=0
Write_Instruction(0xa6);            // normal display
Write_Instruction(0xa4);            // Duisplay all point = off
Write_Instruction(0xa2);            // LCD bias = 1/9
Write_Instruction(0xc8);            // Common output mode select= reverse
Write_Instruction(0x2f);            // Power control = all on
Write_Instruction(0xf8);            // Booster Ratio = 5x
Write_Instruction(0x01);            // (two byte command)

Write_Instruction(0x81); //ELECTRONIC VOLUME mode setting 100B 对比度命令
Write_Instruction(0x28);
*/

//当前像素显示位置
Lcd_CurrentX=0;
Lcd_CurrentY=0;
//图像反色显示 0 否 1是
LCD_DisplayReserve_Driver=0;
// LCD_DisplayReserve_Driver=1;                 // 20170622
// LCD_setpos_Driver(Lcd_CurrentX,Lcd_CurrentY);
}

void LCD_Set_Place_ST7565(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y>LCD_MAX_Y) y=LCD_MIN_Y;
if(x>LCD_MAX_X) x=LCD_MIN_X;
LCD_setCharpos_ST7565(x,y);
}

// ************************************************************************************************************
void LCD_disp_printR_ST7565(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8 length)                // 显示汉字或英文字符
{
u8 temp;
unsigned int i;

LCD_Set_Place_ST7565(x,y);
   for (temp=0;temp<length;temp++)
   {
      i=s[temp];
      if(s[temp] > 127)
      {
         temp++;
         i=i*256+s[temp];
      }
      LCD_disp_Putchar_ST7565(i);
   }
}

// ******
void LCD_7565_Power_ON(void)
{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AF);                // ST7565 Power ON
}

// ******
void LCD_7565_Power_OFF(void)
{
Write_Instruction_ST7565(0xAE);                // ST7565 Power OFF
}

// ************************************************************************************************************
/*
Init_LCD_ST7565();
LCD_CLS_ST7565(0);
LCD_disp_printR_ST7565("leo 2016/01/20",0,0);
Delay_nms(1000);
LCD_CLS_ST7565(0);
LCD_disp_printR_ST7565("科技",2,0);
Delay_nms(1000);
// LCD_disp_SetReverse_ST7565();
LCD_DisplayBMP_ST7565(nBitmapDot_BMP1);

        INT_Dec_disposal(Pressure,Dis_u16_Buf);
        LCD_disp_printR_ST7565(Dis_u16_Buf,5,0,5);

        INT_Dec_disposal(Motor_Current,Dis_u16_Buf);
        LCD_disp_printR_ST7565(Dis_u16_Buf,5,2,5);

        Dec_disposal(Temperature,Dis_u8_Buf);
        LCD_disp_printR_ST7565(Dis_u8_Buf,5,4,3);

        Dec_disposal(Humidity,Dis_u8_Buf);
        LCD_disp_printR_ST7565(Dis_u8_Buf,5,6,3);

LCD_7565_Power_ON();
LCD_7565_Power_OFF();
*/

LCD_DRIVER_7565.h
// LCD_128X64
// Driver: st7565/st7567
// Mode: 4 line SPI
// WR,RD : GND
// leo_20160120

#ifndef LCD_DRIVER_7565_H
#define LCD_DRIVER_7565_H

#include "includes.h"

// ******
#define LCD_PORT_1                P1
#define LCD_PORT_2                P2

// ******
#define IO_LCD_Backlight                P14
#define LCD_Backlight_ON()        IO_LCD_Backlight=1
#define LCD_Backlight_OFF()        IO_LCD_Backlight=0

/*
#define LCD_Backlight_pin                GPIO_PIN_2
#define LCD_Backlight_ON()                LCD_PORT_1&=~LCD_Backlight_pin
#define LCD_Backlight_OFF()                LCD_PORT_1|=LCD_Backlight_pin
#define LCD_Backlight_Reverse()        LCD_PORT_1^= LCD_Backlight_pin
*/
#define LCD_CS_Pin                GPIO_PIN_3
#define LCD_RST_Pin                GPIO_PIN_0
#define LCD_DC_Pin                GPIO_PIN_3
#define LCD_SCK_Pin                GPIO_PIN_4
#define LCD_SDA_Pin                GPIO_PIN_5

#define LCD_CS_H()                LCD_PORT_1|= LCD_CS_Pin
#define LCD_CS_L()                LCD_PORT_1&=~LCD_CS_Pin

#define LCD_RST_H()                LCD_PORT_2|= LCD_RST_Pin
#define LCD_RST_L()                LCD_PORT_2&=~ LCD_RST_Pin

#define LCD_DC_H()                LCD_PORT_2|= LCD_DC_Pin
#define LCD_DC_L()                LCD_PORT_2&=~ LCD_DC_Pin

#define LCD_SCK_H()                LCD_PORT_2|=LCD_SCK_Pin
#define LCD_SCK_L()                LCD_PORT_2&=~LCD_SCK_Pin

#define LCD_SDA_H()                LCD_PORT_2|= LCD_SDA_Pin
#define LCD_SDA_L()                LCD_PORT_2&=~ LCD_SDA_Pin

#define ENGLISHCHARLegth ((8*16)/8/1)
#define CHINESECHARlegth ((16*16)/8/1)

/*
//以8*8字符计算,显示屏横向、纵向可以显示的点阵坐标;左、上、右、下以及当前的位置坐标
#define LCD_MAX_X 7
#define LCD_MAX_Y 3
*/

//以4*4字符计算,显示屏横向、纵向可以显示的点阵坐标;左、上、右、下以及当前的位置坐标
#define LCD_MAX_X 15
#define LCD_MAX_Y 7

#define LCD_MIN_X 0
#define LCD_MIN_Y 0

extern xdata u8 Dis_u16_Buf[];
extern xdata u8 Dis_u8_Buf[];
extern xdata u8 Dis_Sensor_Buf[];

//当前字符显示的位置
//unsigned char  Lcd_Charcter_CurrentX,Lcd_Charcter_CurrentY;
//当前像素显示位置
extern unsigned char  Lcd_CurrentX,Lcd_CurrentY;
//图像反色显示 0 否 1是
extern unsigned char LCD_DisplayReserve_Driver;

#if defined LCD_DRIVER_7565_C
void Init_LCD_ST7565();                                                                                                // 初始化LCD屏
void LCD_CLS_ST7565(char value);                                                                        // 清屏
void Set_Contrast_Control_ST7565(unsigned char Level);                        // 设置对比度
void LCD_disp_Putchar_ST7565(unsigned int uChar);                                        // 显示一个Unicode
void LCD_disp_SetReverse_ST7565(unsigned char ReverseTrue);                // 图像反色显示 0 否 1是,执行此命令后的所有操作均是按照设置显示
void LCD_DisplayBMP_ST7565(const unsigned char *PicData);                                // 显示BMP图片
void LCD_setpos_ST7565(unsigned char Lx,unsigned char Ly);                        // 设置像素显示坐标(x:0-127,y:0-7)
void LCD_Set_Place_ST7565(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LCD_setCharpos_ST7565(unsigned char Lx,unsigned char Ly);                // 设置字符位置(x:0-8,y:0-3)
void LCD_disp_printR_ST7565(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8 length);        // display 中英文字符
void Write_Data_ST7565(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_7565_Power_ON(void);
void LCD_7565_Power_OFF(void);
#else
extern void Init_LCD_ST7565();                                                                                                // 初始化LCD屏
extern void LCD_CLS_ST7565(char value);                                                                        // 清屏
extern void Set_Contrast_Control_ST7565(unsigned char Level);                        // 设置对比度
extern void LCD_disp_Putchar_ST7565(unsigned int uChar);                                        // 显示一个Unicode
extern void LCD_disp_SetReverse_ST7565(unsigned char ReverseTrue);                // 图像反色显示 0 否 1是,执行此命令后的所有操作均是按照设置显示
extern void LCD_DisplayBMP_ST7565(const unsigned char *PicData);                                // 显示BMP图片
extern void LCD_setpos_ST7565(unsigned char Lx,unsigned char Ly);                        // 设置像素显示坐标(x:0-127,y:0-7)
extern void LCD_Set_Place_ST7565(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extern void LCD_setCharpos_ST7565(unsigned char Lx,unsigned char Ly);                // 设置字符位置(x:0-8,y:0-3)
extern void LCD_disp_printR_ST7565(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8 length);                // display 中英文字符
extern void Write_Data_ST7565(unsigned char dat);
extern void LCD_7565_Power_ON(void);
extern void LCD_7565_Power_OFF(void);
#endif
#endif

网友A(2023-12-27):
謝謝分享。如果能附上 L_ASCII_8x8.h ,讓 LCD_disp_printR_ST7565(Test",0,0,4);
LCD_disp_printR_ST7565(“2023/07/03",0,2,10);
能順利運行的話,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