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和温度传感器SHT40驱动程序

楼主(2023-09-02):
湿度和温度传感器SHT40驱动,C51
SHT40_READ_ID();
SHT40_Read_T_H();

sht40.c
#define SHT40_C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stdarg.h>

xdata u8 SHTC3_Buf[6]={0,0,0,0,0,0};
xdata float Temp_Value=0;
xdata float Humi_Value=0;
xdata u16 Temp_x10=0;
xdata u16 Humi_x10=0;

// ******
void SHTC3_I2C_Ack(void)
{
SDA_L();
SCL_L();
SCL_PIN_out();
SDA_PIN_out();
IIC_delay();
SCL_H();
IIC_delay();
SCL_L();
}
/*
// ******
void SHTC3_Read(void)
{
Delay_nms(50);                // 等待SHTC3测量完成,SCL恢复高
IIC_start();
IIC_W_B(SHTC3_READ_CMD);
IIC_respons();

Delay_nms(50);                // 等待SHTC3测量完成,SCL恢复高

SHTC3_Buf[0]=IIC_R_B();
SHTC3_I2C_Ack();
SHTC3_Buf[1]=IIC_R_B();
SHTC3_I2C_Ack();
SHTC3_Buf[2]=IIC_R_B();
SHTC3_I2C_Ack();
SHTC3_Buf[3]=IIC_R_B();
SHTC3_I2C_Ack();
SHTC3_Buf[4]=IIC_R_B();
SHTC3_I2C_Ack();
SHTC3_Buf[5]=IIC_R_B();
SHTC3_I2C_Ack();
IIC_stop();
IIC_release();
}

// ******
void SHTC3_W_CMD(u16 CMD)
{
u8 CMD_H,CMD_L;

CMD_H=(u8)(CMD>>8);
CMD_L=(u8)(CMD&0x00FF);

IIC_start();
IIC_W_B(SHTC3_WIRTE_CMD);
IIC_respons();
IIC_W_B(CMD_H);
IIC_respons();
IIC_W_B(CMD_L);
IIC_respons();
IIC_stop();
IIC_release();
}

// ******
void SHTC3_WAKE_UP(void)
{
SHTC3_W_CMD(SHTC3_WAKE_UP_CMD);
Delay_nms(5);
}

// ******
void SHTC3_Sleep(void)
{
SHTC3_W_CMD(SHTC3_SLEEP_CMD);
Delay_nms(5);
}

// ******
u16 SHTC3_READ_ID(void)
{
SHTC3_W_CMD(SHTC3_READ_ID_CMD);
SHTC3_Read();
Delay_nms(5);
}

// ******
void SHTC3_Init(void)
{
SHTC3_WAKE_UP();
SHTC3_W_CMD(SHTC3_SOFT_RESET_CMD);
Delay_nms(50);
// SHTC3_WAKE_UP();
// SHTC3_READ_ID();
SHTC3_Read_T_H();

}
*/
// *******************************************************************************
// * 名称: crc8_compute
// * 功能: 计算8位CRC校验和
// * 形参: check_data -> 需要校验的数据,num_of_data -> 需要校验的字节数
// * 返回: 检验和
// * 说明: 无
// ******************************************************************************
int crc8_compute(u8 *check_data,u8 num_of_data)
{
  u8 i;        //位掩码
  u8 crc=0xFF;   //0xFF是根据手册设置的初始值
  u8 byteCtr;    //字节计数

  //用给定的多项式计算8位检验和
  for(byteCtr=0;byteCtr<num_of_data;byteCtr++)
  {
    crc ^= (check_data[byteCtr]);
          //crc校验,如果最高位是1,则^0x31
    for(i=8;i>0;--i)
                {
      if(crc&0x80)
                        {
        crc=(crc<<1)^0x31;
      }
                        else
                        {
        crc=(crc<<1);
      }
    }
  }
  return crc;
}

// *******************************************************************************
// * 名称: shtc3_crc8_check
// * 功能: 检查校验和
// * 形参: check_data -> 校验的数据,num_of_data -> 校验字节数,CrcData -> 对比的校验和
// * 返回: 0:校验和正确,1:校验和错误
// * 说明: 无
// ******************************************************************************
int shtc3_crc8_check(u8 *p,u8 num_of_data,u8 CrcData)
{
  u8 crc;
  crc=crc8_compute(p,num_of_data);  //计算8位校验和
  if(crc!=CrcData)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 ******
void SHTC3_Read_T_H(void)
{
u8 crc_result;
u16 Humi_RdData;
u16 Temp_RdData;

SHTC3_WAKE_UP();
// SHTC3_W_CMD(SHTC3_NOR_READ_TEMP_FIR_EN_CMD);
SHTC3_W_CMD(SHTC3_NOR_READ_HUM_FIR_EN_CMD);
// SHTC3_W_CMD(SHTC3_NOR_READ_HUM_FIR_DIS_CMD);
// SHTC3_W_CMD(SHTC3_NOR_READ_TEMP_FIR_DIS_CMD);
Delay_nms(5);
SHTC3_Read();
Delay_nms(5);
SHTC3_Sleep();
// ***
b_Sensor_Error=0;
crc_result=shtc3_crc8_check(SHTC3_Buf,2,SHTC3_Buf[2]);
if(crc_result==0)
        {
                Humi_RdData=(SHTC3_Buf[0]<<8)+SHTC3_Buf[1];
                Humi_Value=(float)((100.0*Humi_RdData)/65535.0);
//                printf("Humi_RdData: %d        ",Humi_RdData);
//                printf("Humi:%.1f  ",Humi_Value);
        }
        else
        {
        b_Sensor_Error=1;
        //         printf("Humi CRC Error\r\n");
        }

crc_result=shtc3_crc8_check(&SHTC3_Buf[3],2,SHTC3_Buf[5]);
if(crc_result==0)
        {
          Temp_RdData=(SHTC3_Buf[3]<<8)+SHTC3_Buf[4];
          Temp_Value=(float)(((175.0*Temp_RdData)/65535.0)-45.0);
                // Temp_Value=(float)(((175.0*Temp_RdData)/65535.0)-50.0);                // Test
//                printf("Temp_RdData: %d        ",Temp_RdData);
//                printf("Temp:%.1f\r\n",Temp_Value);
        }
        else
        {
        b_Sensor_Error=1;
        //         printf("Temp CRC Error\r\n");
        }
}
*/
// ******
void SHT40_Soft_Reset(void)
{
IIC_start();
IIC_W_B(SHT40_WIRTE_CMD);
IIC_respons();
IIC_W_B(0x94);
IIC_respons();
IIC_stop();
IIC_release();
Delay_nms(2);
}

// ******
void SHT40_CMD(u8 CMD)
{
IIC_start();
IIC_W_B(SHT40_WIRTE_CMD);
IIC_respons();
IIC_W_B(CMD);
IIC_respons();
IIC_stop();
IIC_release();
Delay_nms(2);
}

// ******
void SHT40_Read(void)
{
Delay_nms(100);                // 等待SHTC3测量完成,SCL恢复高
IIC_start();
IIC_W_B(SHT40_READ_CMD);
IIC_respons();
Delay_nms(100);                // 等待SHTC3测量完成,SCL恢复高

SHTC3_Buf[0]=IIC_R_B();
SHTC3_I2C_Ack();
SHTC3_Buf[1]=IIC_R_B();
SHTC3_I2C_Ack();
SHTC3_Buf[2]=IIC_R_B();
SHTC3_I2C_Ack();
SHTC3_Buf[3]=IIC_R_B();
SHTC3_I2C_Ack();
SHTC3_Buf[4]=IIC_R_B();
SHTC3_I2C_Ack();
SHTC3_Buf[5]=IIC_R_B();
SHTC3_I2C_Ack();
IIC_stop();
IIC_release();
}

void SHT40_READ_ID(void)
{
SHT40_Soft_Reset();
SHT40_CMD(0x89);
SHT40_Read();
}

// ******
void SHT40_Read_T_H(void)
{
u8 crc_result;
idata u16 Humi_RdData;
idata u16 Temp_RdData;

SHT40_Soft_Reset();
SHT40_CMD(0xFD);
SHT40_Read();

// ***
b_Sensor_T_Error=0;
crc_result=shtc3_crc8_check(&SHTC3_Buf[0],2,SHTC3_Buf[2]);
if(crc_result==0)
        {
          Temp_RdData=(SHTC3_Buf[0]<<8)+SHTC3_Buf[1];
          Temp_Value=(float)(((175.0*Temp_RdData)/65535)-45);
//                printf("Temp_RdData: %d        ",Temp_RdData);
//                printf("Temp:%.1f\r\n",Temp_Value);

                Humi_RdData=(SHTC3_Buf[3]<<8)+SHTC3_Buf[4];
                Humi_Value=(float)(((125.0*Humi_RdData)/65535)-6);
                if(Humi_Value>100)
                        {Humi_Value=100;}
                if(Humi_Value<0)
                        {Humi_Value=0;}
        }
        else
        {
        b_Sensor_T_Error=1;
        //         printf("Temp CRC Error\r\n");
        }
/*
b_Sensor_H_Error=0;
crc_result=shtc3_crc8_check(SHTC3_Buf[3],2,SHTC3_Buf[5]);
if(crc_result==0)
        {
                Humi_RdData=(SHTC3_Buf[3]<<8)+SHTC3_Buf[4];
                Humi_Value=(float)(((125.0*Humi_RdData)/65535)-6);
//                printf("Humi_RdData: %d        ",Humi_RdData);
//                printf("Humi:%.1f  ",Humi_Value);
        }
        else
        {
        b_Sensor_H_Error=1;
        //         printf("Humi CRC Error\r\n");
        }
*/
}

/*
IIC_IO_Init();

// ******
SHTC3_Init();
SHTC3_Read_T_H();
*/

sht40.h
#ifndef SHT40_H
#define SHT40_H

#include "includes.h"

/*
// SHTC3 地址
#define SHTC3_ADDRESS                   0x70

//SHTC3 命令
#define SHTC3_WIRTE_CMD                 ((SHTC3_ADDRESS<<1)&0xFE)
#define SHTC3_READ_CMD                  ((SHTC3_ADDRESS<<1)|0x01)

#define SHTC3_SOFT_RESET_CMD            0x805D                //软件复位命令
#define SHTC3_READ_ID_CMD               0xEFC8                //读取SHTC3 ID命令
#define SHTC3_WAKE_UP_CMD               0x3517                //将芯片从睡眠模式唤醒命令
#define SHTC3_SLEEP_CMD                 0xB098                //使芯片进入休眠命令

//Normal Mode Clock Stretching Enable Measurement Command
#define SHTC3_NOR_READ_TEMP_FIR_EN_CMD  0x7CA2//
#define SHTC3_NOR_READ_HUM_FIR_EN_CMD   0x5C24//

//Normal Mode Clock Stretching Disable Measurement Command
#define SHTC3_NOR_READ_TEMP_FIR_DIS_CMD 0x7866//
#define SHTC3_NOR_READ_HUM_FIR_DIS_CMD  0x58E0//

//Low Power Mode Clock Stretching Enable Measurement Command
#define SHTC3_LOW_READ_TEMP_FIR_EN_CMD  0x6458//
#define SHTC3_LOW_READ_HUM_FIR_EN_CMD   0x44DE//

//Low Power Mode Clock Stretching Disable Measurement Command
#define SHTC3_LOW_READ_TEMP_FIR_DIS_CMD 0x609C//
#define SHTC3_LOW_READ_HUM_FIR_DIS_CMD  0x401A//
*/

// SHT40_A 地址
#define SHT40_A_ADDRESS             0x44
#define SHT40_B_ADDRESS             0x45
// SHT40 命令
#define SHT40_WIRTE_CMD                 ((SHT40_A_ADDRESS<<1)&0xFE)
#define SHT40_READ_CMD                  ((SHT40_A_ADDRESS<<1)|0x01)

// ******
extern xdata u8 SHTC3_Buf[];
extern xdata float Temp_Value;
extern xdata float Humi_Value;
extern xdata u16 Temp_x10;
extern xdata u16 Humi_x10;

#ifdef SHT40_C
/*
void SHTC3_I2C_Ack(void);
void SHTC3_Read(void);
void SHTC3_ReadW_CMD(u16 CMD);
void SHTC3_WAKE_UP(void);
void SHTC3_Sleep(void);
u16 SHTC3_READ_ID(void);
void SHTC3_Init(void);
void SHTC3_Read_T_H(void);
*/
void SHT40_Read(void);
void SHT40_READ_ID(void);
void SHT40_Read_T_H(void);

#else
/*
extern void SHTC3_I2C_Ack(void);
extern void SHTC3_Read(void);
extern void SHTC3_W_CMD(u16 CMD);
extern void SHTC3_Sleep(void);
extern void SHTC3_WAKE_UP(void);
extern u16 SHTC3_READ_ID(void);
extern void SHTC3_Init(void);
extern void SHTC3_Read_T_H(void);
*/
extern void SHT40_Read(void);
extern void SHT40_READ_ID(void);
extern void SHT40_Read_T_H(void);

#endif
#endif

网友A(2023-10-26):
求一下完善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2024-06-21):
一个温湿度读取 就这么多代码,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