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添加型号中找不到stc8h3k32S2这个型号,用64S2编译完烧进去不能用

楼主(2023-09-03):
谁用过stc8h3k32S2,keil添加型号中找不到这个型号用64S2编译完烧进去不能用,会用这个芯片的小伙伴,给说下,这个怎么弄的。

网友A:
不行吗?我们同一个程序,前后买了2种芯片,8C2K32S2和8C2K64S4都可以啊,程序不大,UART3和UART4没有用。

网友B:
v6.92A版有stc8h3k32S2选项

网友C:
更新一下STC-ISP到最新版。我的6.92A有这款芯片。

网友D:
可以直接选任何一个stc芯片  头文件手动替换stc8h3k32S2.h  烧录的时候看下芯片类型  内部晶振频率是否一致

网友E:
选择stc8h3k64S2可以包含stc8h3k32S2。编译完烧进去不能用是代码本身有问题。

楼主:
stc8h3k64S2   和stc8h3k32S2 都么有啊

网友F:
刚看了下,6.92A真没有

网友G:
我就是使用的stc8h3k32S2,在keil中就是用的64S4,编译后下载没有问题,不能用是不是程序没有设置好,这个8H芯片功能很多,每个脚可能有几个功能,要按需要相应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