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单片机同时按两个按键怎么读取

楼主(2023-09-03):
谢谢大家

网友A:
if(k1 && k2)
   ......

网友B:
用10mS~50mS定时器中断(根据自己的程序选择),用2个寄存器给按键计数,在中断里面检测按键有无按下,如果按下,计数+1,检测当按键松开后,读计数值,如果计数值小于2,认为是抖动,丢弃,根据计数值大小,可以分为短按和长按,实现一键多能,如果2个计数值差不多,则判断为同时按下,处理过按键后将计数值清零,等待下一次按键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