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日期时间分割问题

楼主(2023-09-03):
int Year,Mon,Day,Hour,Min,Sec;
char *buf = "2023/09/03,12:08:18+32,0";

sscanf(buf,"%d/%d/%d,%d:%d:%d",&Year,&Mon,&Day,&Hour,&Min,&Sec);

sscanf()函数好像有参数限制,5个就正常,6个就不行,Sec始终没有内容,请大家帮忙看下原因,或者有没有其它方法实现,谢谢了

网友A:
我用MinGW32编译你的代码,完全没有问题。原因是你以为你用的c编译器就是全天下的c编译器了。

网友B:
1)char *buf = "2023/09/03/12:08:18+32,0";这一行你改了试试。
2)另外,你的代码在我这里是可以运行的,只不过sec变量没有获取正确的值,按照第一点改了之后就可以获取正确的值了。
3)我使用的编译器是VS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