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29驱动st7701s(3线spi + RGB565)的问题

楼主(2023-09-03):
这个是要使用spi初始化屏幕,用rgb接口传送显示数据的,经过两天的调试,屏幕是黑的,相关资料已上传在附件,请高人指点。

程序

HD458002C40规格书(1).pdf

ST7701S_SPEC_ V1.1.pdf

网友A:
rgb+SPI接口的显示屏, 屏幕始终是黑色, 就是要先查SPI的时序对不对, 送进去的初始化代码对不对. 点屏代码正确送进去ST7701之后, 屏幕就不会是黑色了. 然后再调整RGB时序参数.

网友B:
别沉啊,我也在调,没出图像,能出来工厂测试模式的图

网友C(2024-02-23):
郁闷啊,我用F429的代码试出来了,换成f767的不行,什么个情况

网友C:
诶,我用F429调出来了,换成F767的芯片又出现BUG了

网友D(2024-10-21):
解决了吗楼主,我现在也是用stmh743,驱动芯片也是st7701,按照厂家的寄存器给,但是还是显示不了

网友D:
解决了吗楼主,我是stm32h743,芯片也是st7701,还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