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脚电子元器件焊接,板子翻过来摆放好的器件,怎么不掉

楼主(2023-09-03):
大神们平时焊接中如有短的针脚焊接在pcb板子上,一开始都摆放好了。翻过来上锡的时候有没有好的办法让他不掉?你们平时都怎么弄得,我自己都是一个一个焊但是感觉太慢了。有时候不注意就焊接歪了。请指教

网友A:
用红胶固定

网友B:
我们再拿一个一样的PCB,或是差不多大的PCB,盖在元件上面,翻过来,每个器件焊一个引脚后,去掉盖上的PCB,再用烙铁点引脚,把每个器件按到位,最后焊全部引脚。

网友C:
在底下垫个东西

网友D:
我是这样操作的,供你参考,如果是电阻或电容,LED这种针脚的要焊接在洞洞板上,我会布好局后用美纹胶纸在背面固定,这样不用手去托住元件,也可以自己用锷鱼夹做个夹装治具,也会方便焊接的。

网友E:
阻、容一个引脚的焊盘上锡堵住元件孔位(对应的元件引脚也上锡),然后对位并用一个手指轻按,烙铁加热焊盘待引脚穿过来后移开电烙铁,剩下的一个脚就很好焊了;三极管在中间的引脚上锡,双列IC在对角上锡。

楼主:
您所说的红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再拿一个一样的PCB,或是差不多大的PCB,盖在元件上面,翻过来,每个器件焊一个引脚后,去掉盖上的PCB ...

谢谢我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底下垫个东西

跟没说一样啊

网友F:
我都是用一块泡沫放在插好元件的板上,然后一起反过来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所说的红胶是什么?

早期的贴片元件都是点了红胶再焊接的,用这种脚,拆的时候就麻烦了,还不如直接用热熔胶来得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期的贴片元件都是点了红胶再焊接的,用这种脚,拆的时候就麻烦了,还不如直接用热熔胶来得方便

是个好办法!用热熔胶焊接!那不会胶的不稳吗?我试试,有效果我以后买热熔胶器焊接pcb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用一块泡沫放在插好元件的板上,然后一起反过来焊

您说的泡面指的是哪种?可以发个图片吗?还有某一个宝网怎么没有卖这种防掉的。要是有哪种防掉泥就好了。摆放好元器件然后给防掉泥贴在元器件上,然后再翻过来焊接。焊接好后直接给防掉泥拿掉。防掉泥还可以保护元器件不会被电烙铁高温热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个好办法!用热熔胶焊接!那不会胶的不稳吗?我试试,有效果我以后买热熔胶器焊接pcb

你这说法让人汗,是热熔胶固定,焊锡焊接的

网友G:
我的办法是将PCB零件孔设计的紧一点,即使反过来也不会掉

网友H:
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只需要练习并找到最适合您的方法即可。...

网友I:
先焊矮的,用硬东西盖住元件翻过来焊之后重复操作。或插件在焊接这边把元件往外弯(向内容易造成短路)

网友I:
撬弯元件脚,翻过来时元件不悼即可。想美观点就从低到高插件,用硬板盖住再翻过来焊,要重复操作。

网友J:
我也是用美纹胶纸在背面固定的,固定相对牢固,撕后不留痕

网友K:
用板盖住,猛地翻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