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Arduino数字提取和显示程序

楼主(2023-09-03):
用8位数码管依次显示输入的数字,写的代码如下(没有包含驱动代码):void showNumber(long int shu,int wei)
{
  //创建一个数组,用于存放求出来的各位上面的数字
  int Num[wei];

  //获取各位的数字,并显示,间隔1s
  for(int i=wei;i>0;i--)
  {
    Num[i-1]=shu/pow(10,i-1);
    display(Num[i-1]);
    delay(1000);
    shu-=Num[i-1]*pow(10,i-1);
    Serial.println(shu);
  }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showNumber(12345678,8);
}

但是打印出来的数字显示有问题,后两位一直不对,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你比我厉害,至少我还是第一次看到POW的函数,然后去百度了一下,关于POW函数有这么一条“返回类型:double型,int,float会给与警告!”,那么,是不是因为Num是int而出错的呢?
不要用循环,改成分别取余数试试(适用于位数固定的程序)

网友B:
一是把Num改为long int,或计算时强转一下
shu-=(long int)Num[i-1]*pow(10,i-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比我厉害,至少我还是第一次看到POW的函数,然后去百度了一下,关于POW函数有这么一条“返回类型:double ...

多谢提醒,我回去看看,希望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是把Num改为long int,或计算时强转一下
shu-=(long int)Num*pow(10,i-1);

多谢提醒,我回去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比我厉害,至少我还是第一次看到POW的函数,然后去百度了一下,关于POW函数有这么一条“返回类型:double ...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这个在6位及以下的数字时得出的结果是正确的,但是大于6位之后,末尾的2位显示结果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