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电路只有断电的时候才传输数据

楼主(2023-09-04):
画了个四层板,上面有个can模块,程序里在循环里一直传,但是现在只有在断电的瞬间能接收到数据,can电路本身肯定正确(测试过),程序应该也没问题。用的stm32rct6,画图时候失误把18脚(VSS_4)和19脚(VDD_4)弄错了,电源接反,现在把这两个脚切断了。会是因为这个吗?

网友A:
找块正常板测试一下程序看看正常不正常先。把应该没问题变为确定没问题。

网友B:
没有人能帮你,只有不停找问题,曾经调试一个I2C元件花了1天时间才通信上,改软件上百次,看规格书几十次,重新焊接10几次,最后结果是漏了一个电源引脚没画线

网友C:
检查程序以确定循环条件是否仅在电源切断时才变为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人能帮你,只有不停找问题,曾经调试一个I2C元件花了1天时间才通信上,改软件上百次,看规格书几十次, ...

换了个can芯片就好了,原来的can有问题,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