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的高端驱动非要使用自举电容+PWM的方式?

楼主(2023-09-04):
请问下NMOS的高端驱动非要使用自举电容+PWM的方式来驱动吗?我不想使用PWM,我想让NMOS在高端处连续导通。这个怎么实现了?

网友A:
成本比较高 使用电源模块产生一个对高端地的驱动电源。

网友B:
很简单,加个电源给栅极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加个电源给栅极就可以了。

要高于输出一个栅极电压也不简单,最少一个振荡器

网友D:
如果对速度没要求,可以使用M1271光耦,如果有要求,可以使用隔离电源进行驱动

网友E:
你需要一个比上臂NMOS管S极高10V的G极电压才能让NMOS导通,而NMOS导通S极电压基本就是电源电压,G极要比电源高10V,请问这个电压怎么获取???

不用振荡器+自举电容,可以用成本更高的隔离电源获取,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F:
使用一个隔离电源驱动高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一个比上臂NMOS管S极高10V的G极电压才能让NMOS导通,而NMOS导通S极电压基本就是电源电压,G极要比电 ...

用升压升一个比电源高的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升压升一个比电源高的电压

不可以,下臂导通,上臂S极是负电源电压,你怎么办?

网友G:
除非你给上管提供一个独立电源。但这样一来成本会显著增加!所以,使用自举电压是最经济实用的

网友H:
单片机普通io口一直输出5v电平应该也可以吧,s极接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普通io口一直输出5v电平应该也可以吧,s极接地

仔细看题目,人家说了高端驱动,你回答了个啥?

网友I:
上臂用P管

网友B:
如果仅仅是做开关输出(速度慢),而不是PWM(速度快),则可以使用输出是光电池的光耦,专门用于楼主这种要求的,就是速度慢。

网友J:
NMOS晶体管的驱动电压要求通常需要非常高的偏置电压。 现在,可以选择需要低栅极阈值电压的 NMOS 或 PMOS 晶体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仅是做开关输出(速度慢),而不是PWM(速度快),则可以使用输出是光电池的光耦,专门用于楼主这种 ...

有型号?

网友E:
用P管驱动是简单了,但是同样耐压同样电流等级的P管Rds(on)要大很多,性能差价格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下臂导通,上臂S极是负电源电压,你怎么办?

负压怎么产生,有些不是很懂,另楼主需要一个上臂MOS连续导通,应该是要一个电源开关电路,哪来下臂?

网友K:
用共模电感或者脉冲变压器驱动,不管是高端低端都可以驱动,这样可以做到完全隔离,特别是MOS电压比较高时更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K:
用共模电感或者脉冲变压器驱动,不管是高端低端都可以驱动,这样可以做到完全隔离,特别是MOS电压比较高时 ...

有便宜器件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