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网络名用中文,为什么会这样显示

楼主:
芯片引脚网络用中文名,为什么显示方格子,怎么能显示正常

网友A(2023-09-05):
报错了,为啥要使用中文名字呢,在原理图上备注好就可以了呀,或者在PCB封装外面备注上引脚信息,例外你查看一下报错信息,不一定是你的中文网络引起的报错,有可能是芯片引脚间距与你设置的间距规则有冲突导致的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报错了,为啥要使用中文名字呢,在原理图上备注好就可以了呀,或者在PCB封装外面备注上引脚信息,例外你查 ...

用英文网络名不报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英文网络名不报错

那就使用英文网络,AD虽然支持汉化,但是汉化并不彻底,还是有BUG存在的

网友C:
AD09、AD17上我用中文标注网络没这种现象,是不是版本问题

网友D:
如果您的AD软件不是中文版本,最好继续使用英文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