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插座电路问题分析

楼主(2023-09-04):
先上电路图

一只T01型节能定时器,上电后,液晶屏显示正常,能正常设定时间,但按动“模式”按钮切换至“开”状态,无输出,测试发现继电器未闭合,继电器为24V单刀单掷功率继电器(220V输入端那个接在火线和输出中间的开关就是)
拆解后在“开”状态下测试继电器控制端电压12.5V,整流桥输出端14VDC,整流桥前端220V交流只有7VAC(还是17V,这个不太确定了,但是很低),稳压管位置电压2V
在“关状态下”继电器控制端电压几乎为0,整流桥输出端3V,输入端1V多,稳压管还是2V
有个特别的地方,我断电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整流桥输入端,有压降,1.9V(整流桥没问题,拆下来测试过,也更换过)
电路中三极管、继电器、1N60和1.2V电池都没问题

疑问:
1、为什么上电后220V电压会被拉掉,有可能哪里损坏了
2、为整流桥两输入端会有压降,理论上来说不是应该电阻无穷大吗
3、按照这个电路,稳压管稳的应该是多少V(拆解的时候被我搞断掉了,,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A:
1)上电后负载取电,电压当然应该下降,如果不下降那么就是电路断了。
2)“整流桥输出端3V,输入端1V多”这是不可能的,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变成永动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上电后负载取电,电压当然应该下降,如果不下降那么就是电路断了。
2)“整流桥输出端3V,输入端1V多” ...

220V被拉到只有十几V,而且是整流桥输入端,不是输出端,这正常?
参数这些我当时测了没记,所以有些会不准确,现在那个稳压管坏了,我不敢再上电测了

网友B:
如果不考虑继电器绕组几乎不可能被击穿,那么问题很可能出在电容器0.27u 310V上(所谓“容量损失”——电容器的电容量远小于标称值)价值)。

在此类电路中,当连接 220V 电压时,该电容器会经历强烈的过载。 因此,其工作电压选择不低于400VDC,通常为630VDC——以实现长时间无故障运行。 然而,最好选择 275VAC 的电容器,但始终为“X2”类型。 这些所谓的“EMI 抑制电容器”可承受高达 2.5kV 的脉冲。

在极少数情况下,电阻器 46 会失效(与 0.27u 310V 电容器串联)。 但通常很容易通过其外观变化(变暗、烧坏等)来检测。

附言。 这些描述来自我的实践经验,可能与理论不符......但我希望它们对您有所帮助。

(抱歉我的语言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

网友C:
0.27uf电容损坏的可能性很大。电路图画的肯定是有错,所以稳压管稳压值难猜,可以用3.3V~24V慢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考虑继电器绕组几乎不可能被击穿,那么问题很可能出在电容器0.27u 310V上(所谓“容量损失”——电容 ...

感谢回复,我这几天会找时间验证一下

网友D:
按阻容降压计算一下整流桥两输入端的电压,看继电器是几伏的,测量整流桥输出端的电压

网友E:
这种定时器一般都是12V或者24V,具体还得看一下继电器线圈的电压,然后在47uf的电容上加上相应的电压试试。如果能工作,那就是阻容电路出问题了,大概率是0.27uf的无极性电容坏了。如果不行,那就测一下两个三极管能否正常工作。这种定时器前端的控制器(就是安装液晶的那块电路板)很难出问题,基本都是两个三极管的事。

楼主:
更换了新的相同规格X2电容,根据阻容降压工式计算,输出电流大概18mA,计算继电器线圈部分回路电阻大概1.55K,所以电压大概在28V,经过24V继电器模块后还有4V左右,因为纽扣电池电压很低1.2V,所以稳压管电压没敢选太高,用了2.2V的,更换后实测继电器两端电压在24.7V,定时开关功能完全正常,修复完成。
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