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下单片机代码哪里错了 按键控制数码管加减

楼主(2023-09-04):
想实现的功能是按键控制数码管加减,对应位数码值变化 其他位常亮 ,现在是可以实现加减,但是每次按键按下数码管都不亮

#include <REGX51.H>

sbit KEY2 = P3^4;
sbit KEY1 = P3^5;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int displaynumber = 0;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unsigned char code smg_dat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KeyScan()
{
        if(KEY1 == 0)
        {
                Delay(50);
                        if(KEY1 == 0)
                        {
                                while(KEY1 == 0);
                                return 1;
                        }

        }
        if(KEY2 == 0)
        {
                Delay(50);
                        if(KEY2 == 0)
                        {
                                while(KEY2 == 0);
                                return 2;
                        }
        }
                return 0;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i = 2;
        while (--i);
        }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num)
{
        P2 = 0x18;

        P0 = smg_data[num %10];
        P2 = 0X88;
        Delay(5);
        P2 = 0X08;

        P0 = smg_data[(num /10)%10];
        P2 = 0X48;
        Delay(5);
        P2 = 0X08;

        P0 = smg_data[(num /100)%10];
        P2 = 0X28;
        Delay(5);
        P2 = 0X08;

        P0 = smg_data[(num /1000)%10];
        P2 = 0X18;
        Delay(5);
        P2 = 0X08;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
        while(1)
        {
                key = KeyScan();
                 if(key == 1)
                 {
                        if(displaynumber<9999)
                                displaynumber++;
                 }
                else if(key == 2)
                {
                        if(displaynumber>0)
                                displaynumber--;
                }

                Display(displaynumber);

        }
}

网友A:
keyscan和display都在一个大循环里面阻塞运行,执行一个整个流程就阻塞了,另一个根本执行不了。把这两者中间的一个挪到定时中断里面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eyscan和display都在一个大循环里面阻塞运行,执行一个整个流程就阻塞了,另一个根本执行不了。把这两者中 ...

你这有点误人子弟了啊,哪有教人把代码都往中断里写的。这种应该把数码管刷新和按键检测都做成非阻塞的方式,在主循环里不停执行才好

网友C:
非阻塞式示例
#include <REGX51.H>
sbit KEY2 = P3^4;
sbit KEY1 = P3^5;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int displaynumber = 0;
unsigned char code smg_data[]=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KeyScan()
{
        unsigned char Temp = 0;
        static bit Lock1 = 0, Lock2 = 0;
        if(KEY1 == 0)
        {
                if(Lock1 == 0)
                {
                        Temp = 1;
                        Lock1 = 1;
                }
        }
        else
                Lock1 = 0;
        if(KEY2 == 0)
        {
                if(Lock2 == 0)
                {
                        Temp = 2;
                        Lock2 = 1;
                }
        }
        else
                Lock2 = 0;
        return Temp;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P2 = 0X08;
        switch (i)
        {
        case 0:
                P0 = smg_data[num %10];
                P2 = 0X88;
                break;
        case 1:
                P0 = smg_data[(num /10)%10];
                P2 = 0X48;
                break;
        case 2:
                P0 = smg_data[(num /100)%10];
                P2 = 0X28;
                break;
        case 3:
                P0 = smg_data[(num /1000)%10];
                P2 = 0X18;
                break;
        default:
                break;
        }
        i++;
        if(i>=4)i=0;
}
unsigned int Delay = 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
        while(1)
        {
                if(Delay++>=350)
                {
                        Delay = 0;
                        key = KeyScan();
                        if(key == 1)
                        {
                                if(displaynumber<9999)
                                        displaynumber++;
                        }
                        else if(key == 2)
                        {
                                if(displaynumber>0)
                                        displaynumber--;
                        }
                        Display(displaynumber);
                }
        }
}

网友D:
按键还是需要加去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有点误人子弟了啊,哪有教人把代码都往中断里写的。这种应该把数码管刷新和按键检测都做成非阻塞的方 ...

中断是给你用的,不是让你供起来上香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