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蓝牙遥控+超声波跟随+红外循迹切换问题

楼主(2023-09-04):
各位大神好
以下是51单片机(STC89C52)蓝牙遥控+超声波跟随+红外循迹主程序,现在经过测试功能均能实现,能否帮忙解释下主程序里面超声波+红外切换那块还有问题么?其他子程序是否还有问题,有没有什么优化代码的可能,感谢解惑!!!(完整程序放置在附件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Timer2.H>
#include <Timer0.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otorDrive.H"
#include "HC_SR04.H"
#include <IR_Tracking.H>

bit gb_ultrasonic=0;
bit gb_IR=0;
bit gbRI=0;

sbit L298N_ENA=P1^4;
sbit L298N_ENB=P1^5;
sbit L298N_ENA1=P1^1;
sbit L298N_ENB1=P0^2;

unsigned char Compare,Compare1,Compare2,Compare3;
unsigned char Counter,Counter1,Counter2,Counter3;
unsigned char Data;

void main()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Timer0_Init();        //T0初始化
        Timer2_Init();        //T2初始化
        Compare=Compare1=Compare2=Compare3=20;
        while(1)
        {
    if(gb_IR)
      IR_Tracking();//红外循迹
                if(gb_ultrasonic)
                        Ultrasound_Dis();//超声波跟随
    if(gbRI)//有新的串口数据 在串口接收中断中加入gbRI=1;
     {
        gbRI=0;//新的串口数据已处理
        gb_IR=0;//除循迹指令外,其它指令不循迹
                         gb_ultrasonic=0;//除超声波跟随指令外,其它指令不跟随
                if(Data        == 8)
                        gb_ultrasonic=1;//收到超声波跟随指令
    if(Data == 7)
        gb_IR=1;//收到循迹指令
    else if(Data == 0)
        StopIt();
    else if(Data == 1)
      {
                                Compare=Compare1=Compare2=Compare3=100;
        Forward();
      }
    else if(Data == 2)
      {
                                Compare=Compare1=Compare2=Compare3=100;
        BackOff();
      }
                else if(Data==3)
                        {
                                Compare=Compare1=Compare2=Compare3=40;
                                TurnLeft();
                        }
                else if(Data==4)
                        {
                                Compare=Compare1=Compare2=Compare3=40;
                                TurnRight();
                        }
                else if(Data==5)
                        {
                                Compare=Compare1=Compare2=Compare3=30;
                                TurnLeftCircle();
                        }
                else if(Data==6)
                        {
                                Compare=Compare1=Compare2=Compare3=30;
                                TurnRightCircle();
                        }
                }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TL0=0xA4;  //设置定时初值
        TH0=0xFF;  //设置定时初值
        Counter++;
        Counter%=100;                //计数值变化范围限制在0~99
        Counter1++;
        Counter1%=100;        //计数值变化范围限制在0~99
        Counter2++;
        Counter2%=100;        //计数值变化范围限制在0~99
        Counter3++;
        Counter3%=100;        //计数值变化范围限制在0~99
        if(Counter<Compare)
        {
                L298N_ENA=1;
        }
        else
        {
                L298N_ENA=0;
        }
        if(Counter1<Compare1)
        {
                L298N_ENB=1;
        }
        else
        {
                L298N_ENB=0;
        }
        if(Counter2<Compare2)
        {
                L298N_ENA1=1;
        }
        else
        {
                L298N_ENA1=0;
        }
        if(Counter3<Compare3)
        {
                L298N_ENB1=1;
        }
        else
        {
                L298N_ENB1=0;
        }
}

void UART_Routine()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gbRI=1;
if(RI==1)   //允许单片机接收数据
{
        Data=SBUF;                   //读取数据
        UART_SendByte(SBUF);  //将接收到的数据发回串口
        RI=0;  //接收标志位清0 软件复位
}
}

TEST-蓝牙遥控 红外循迹 超声波跟随小车.zip

楼主:
自顶下,望各位大神指点,感谢感谢!!!

网友A:
不是你自己写的程序吗?为啥还需要解释?    if(gb_IR)
      IR_Tracking();//红外循迹
                if(gb_ultrasonic)
                        Ultrasound_Dis();//超声波跟随这些不都有注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自己写的程序吗?为啥还需要解释?    if(gb_IR)
      IR_Tracking();//红外循迹
                ...

因为这个程序是根据我之前的一个问题里面两位大神指点写下来的,虽然我都写了注释,但是还是有点懵。
http://www.51hei.com/bbs/dpj-23119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