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2k单片机IO口赋值编译出错

楼主(2023-09-04):
数码管段不在同一组单片机IO口时,增加函数来显示时编译出错。查不出那里错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错在哪。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GPIO.h"
#include    "delay.h"

/*************    本地常量声明    **************/
u8 code ledNum[]={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sbit LED_DISP_A=P5^1;
sbit LED_DISP_B=P3^3;
sbit LED_DISP_C=P3^6;
sbit LED_DISP_D=P4^2;
sbit LED_DISP_E=P4^3;
sbit LED_DISP_F=P5^0;
sbit LED_DISP_G=P3^5;
sbit LED_DISP_P=P4^1;

sbit  LED_CS1 = P2^4;
sbit  LED_CS2  = P2^5;
sbit LED_CS3 = P2^6;

/******************** 数码IO配置函数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OUT_PP;        //指定IO的输入或输出方式,GPIO_PullUp,GPIO_HighZ,GPIO_OUT_OD,GPIO_OUT_PP
    GPIO_Inilize(GPIO_P2,&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3|GPIO_Pin_5|GPIO_Pin_6;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GPIO_Pin_0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OUT_PP;        //指定IO的输入或输出方式,GPIO_PullUp,GPIO_HighZ,GPIO_OUT_OD,GPIO_OUT_PP
    GPIO_Inilize(GPIO_P3,&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GPIO_Pin_0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OUT_PP;        //指定IO的输入或输出方式,GPIO_PullUp,GPIO_HighZ,GPIO_OUT_OD,GPIO_OUT_PP
    GPIO_Inilize(GPIO_P4,&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GPIO_Pin_0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OUT_PP;        //指定IO的输入或输出方式,GPIO_PullUp,GPIO_HighZ,GPIO_OUT_OD,GPIO_OUT_PP
    GPIO_Inilize(GPIO_P5,&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void led_display (void)
{
    u8 code data=0xf3;

    LED_DISP_E=data&0x01;
    data>>=1;
    LED_DISP_D=data&0x01;
    data>>=1;
    LED_DISP_C=data&0x01;
    data>>=1;
    LED_DISP_B=data&0x01;
    data>>=1;
    LED_DISP_A=data&0x01;
    data>>=1;
    LED_DISP_F=data&0x01;
    data>>=1;
    LED_DISP_G=data&0x01;
    data>>=1;
    LED_DISP_P=data&0x0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GPIO_config();

    while(1)
    {
        led_display();
        delay_ms(1);
    }
}

网友A:
是不是data不能使用, 因为data,idata,xdata 好像在系统里已经使用

网友B:
首先,定义 变量不能 用 “data” 来命名,一般多用“dat”
其次,你既然加了 code 关键字,那么这个就是常量了。常量是不能改写的。所以  >>=  这个运算是不能使用的。
所以一般会这么写:void led_display (void)
{
    ACC  =0xf3;
    ACC  >>= 1;
    LED_DISP_E = CY;
    ACC  >>= 1;
    LED_DISP_D = CY;
    ACC  >>= 1;
    LED_DISP_C = CY;
    ACC  >>= 1;
    LED_DISP_B = CY;
    ACC  >>= 1;
    LED_DISP_A = CY;
    ACC  >>= 1;
    LED_DISP_F = CY;
    ACC  >>= 1;
    LED_DISP_G = CY;
    ACC  >>= 1;
    LED_DISP_P = CY;
}

网友C:
STC官网有模板程序 建议用那个改!我也正在学STC8G!

网友D:
data是关键字,不能用作变量,改成da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