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使用问题

楼主(2023-09-04):
苏州RIGOL公DG5000系列的信号发生器能产生非周期的波形吗?

网友A:
RIGOL应该是北京普源精电,上官网查一下其功能。

网友B:
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正常都是周期波形吧!

网友C:
非周期的波形?白噪声吗?

网友D:
非周期波,是单脉冲还是随机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周期波,是单脉冲还是随机噪声?

连续的非周期信号是不能生成吗
不是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周期的波形?白噪声吗?

不是噪声,就是连续的非周期信号,比如说一些设备的非周期振动信号

网友E:
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