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驱动问题,能控制死区,和控制h桥四个mos管

楼主(2023-09-05):
老板要求学一下stm32直流电机驱动,要求能控制死区,和控制h桥四个mos管,然后我去某一个宝搜了一下电机驱动板,发现成品驱动板都是已经把死区,正反转等功能封装好了,输入pwm只有两路,也就是没办法用两组互补pwm来控制,那这还有什么再接个单片机?

就没有那种纯粹的只有h桥和两个半桥控制芯片的模块吗?

网友A:
使用两片IR2110驱动四个mos管搭建一个全桥就行了,电机驱动的H桥内部都是集成死区、互补控制的

网友B:
DMOS 全桥,36V、3A以内随便搞,A4950,ESO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