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ERROR C202 IN LINE 5 OF ..\main.c: 'RTC_RST': undefined identifier

楼主(2023-09-05):
     各位大神朋友给的一万年历代码,我用keill 与porteus编译都报错。哪位大神指点一下?代码如下:
//DS1302写8位地址和数据
void RTC_wcom(char addr,char wdata)
{
   char i,j;
   RTC_RST=0;
   RTC_CLK=1;
   RTC_RST=1;
   for(i=0;i<8;i++);
   {
      RTC_DAT=addr >> i & 0x01;
      RTC_CLK=0;
      RTC_CLK=1;
   }
   for(j=0;j<8;j++)
   {
      RTC_DAT=wdata >> j & 0x01;
      RTC_CLK=0;
      RTC_CLK=1
   }
   RTC_CLK=1;
   RTC_RST=0;
}

//DS1302读数据
uchar RTC_rcom(uchar addr)
{
   uchar i,rdata=0;
   RTC_RST=1;
   for(i=0;i<8;i++)
   {
      RTC_CLK=0;
      RTC_DAT=addr>>i & 0x01;
      RTC_CLK=1;
   }
   for(i=0;i<8;i++)
   {
      RTC_CLK=1;
      RTC_CLK=0;
      if(RTC_DAT)
      rdata |= (0x01<<i);
   }
   RTC_DAT=0;
   RTC_CLK=1;
   RTC_RST=0;
   return rdata;
}

//DS1302初始化
void RTC_init(void)
{
   RTC_wcom(0x8e,0x00);        //00允许写,80写保护
   RTC_wcom(0x8c,0x00);        //年,00~99,初始00
   RTC_wcom(0x88,0x01);        //月,01~12,初始01
   RTC_wcom(0x86,0x01);        //日,01~31,初始01
   RTC_wcom(0x8a,0x06);        //星期,1~7,初始6
   RTC_wcom(0x84,0x12);        //时,00~23,初始12
   RTC_wcom(0x82,0x00);        //分,00~59,初始00
   RTC_wcom(0x80,0x00);        //秒,00~59,初始00
}

DS18B20驱动代码

uint tmp;
uchar tmp_sign;
//DS18B20对时序有一定要求,有问题的话查一下延迟时序是否符合规格书要求
//DS18B20初始化
void tmp_init(void)
{
   TMP_DQ=0;
   delay(80);                //拉低480~960us
   TMP_DQ=1;
   delay(1);
   while(TMP_DQ);        //等待应答
   while(!TMP_DQ);        //应答结束后等待DS18B20释放总线
}
//DS18B20写命令
void tmp_write(uchar cmd)
{
   uchar i;
   for(i=0;i<8;i++)
   {
      TMP_DQ=0;
      _nop_();
      TMP_DQ=cmd & 0x01;
      cmd >>= 1;
      delay(5);
      TMP_DQ=1;
      _nop_();
   }
}
//读取数据,先低后高
uchar tmp_read(void)
{
   uchar i;
   uchar dat=0;
   for(i=0;i<8;i++)
   {
      TMP_DQ=0;
      _nop_();
      TMP_DQ=1;
      _nop_();
      dat >>= 1;
      if(TMP_DQ==1)
      dat |= 0x80;
      delay(5);
      TMP_DQ=1;
      _nop_();
   }
   return dat;
}

void get_tmp(void)
{
   uchar tmpL,tmpH;
   tmp_init();                //初始化
   tmp_write(0xcc);        //跳过ROM
   tmp_write(0x44);        //温度转换
   tmp_init();                //再初始化
   tmp_write(0xcc);        //跳过ROM
   tmp_write(0xbe);        //请求数据读取
   tmpL=tmp_read();        //接收温度低位
   tmpH=tmp_read();        //接收温度低位
   tmp=tmpH;                //高位和低位合并
   tmp=(tmp<<8)|tmpL;
   if(tmp<0x0fff)        //判断是正温度
   {
      tmp_sign=10;        //符号为空
      tmp=tmp*5/8;        //数值*0.0625为温度值,留一位小数,为了方便数据处理,乘以10倍,转为整型
   }                        //这里用小数的话,代码长度刚好超2k了,一个方法是直接改成(*5/8),节省空间
   else                        //另一个方法是设置里,把ROM由small改为large
   {
      tmp_sign=11;        //负温度显示负号“-”
      tmp=(~tmp+1)*5/8;
   }
}

LCD1602驱动代码

uchar code num[] = "0123456789 -";
uchar code week[][3] = {"MON","TUE","WED","THU","FRI","SAT","SUN"};
uchar yyH,yyL,moH,moL,ddH,ddL,hhH,hhL,miH,miL,ssH,ssL;
uint wk;

//LCD1602写命令
void LCD_wr_cmd(uchar cmd)
{
   busy_check();
   LCD_RS=0;
   LCD_RW=0;
   LCD_CE=1;
   LCD_DA=cmd;
   delay(100);
   LCD_CE=0;
}
//LCD1602写数据
void LCD_wr_dat(uchar dat)
{
   busy_check();
   LCD_RS=1;
   LCD_RW=0;
   LCD_CE=1;
   LCD_DA=dat;
   delay(100);
   LCD_CE=0;
}
//LCD1602查忙,检查前面数据是否已处理完
void busy_check(void)
{
   uchar busy_flag;
   busy_flag = 0xff;
   LCD_RS=0;
   LCD_RW=1;
   do
   {
      LCD_CE=1;
      busy_flag=LCD_DA;
      delay(100);
      LCD_CE=0;
   }while(busy_flag & 0x80);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_cmd(0x01);        //清显示
   LCD_wr_cmd(0x06);        //光标右移,文字不动
   LCD_wr_cmd(0x0c);        //开显示,无光标,不闪烁
   LCD_wr_cmd(0x38);        //8位总线,双行显示,5X7的点阵字符
}
//获取年月日,星期,时间数据
void get_dat(void)
{
   yyH=RTC_rcom(0x8d)/16;
   yyL=RTC_rcom(0x8d)%16;
   moH=RTC_rcom(0x89)/16;
   moL=RTC_rcom(0x89)%16;
   ddH=RTC_rcom(0x87)/16;
   ddL=RTC_rcom(0x87)%16;
   wk =RTC_rcom(0x8b);
   hhH=RTC_rcom(0x85)/16;
   hhL=RTC_rcom(0x85)%16;
   miH=RTC_rcom(0x83)/16;
   miL=RTC_rcom(0x83)%16;
   ssH=RTC_rcom(0x81)/16;
   ssL=RTC_rcom(0x81)%16;
}

按键设置

uchar key=0;
uchar code month_day[]={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按键扫描
void key_scan(void)
{
   if(!t_set)
      {
         delay10ms(1);
         if(!t_set)
         while(!t_set);
         key=1;
      }
   if(!t_rst)
      {
         delay10ms(1);
         if(!t_rst)
         while(!t_rst);
         key=2;
      }
}
//按加减键设置时间
void manual_set(uchar min,uchar max,uchar LCD_cmd,uchar RTC_cmd)
{
   uchar temp=min;
   do
   {
      key_scan();        //按键扫描
      if(!t_add)        //加按键按下,按住就一直增加
      {
         delay10ms(10);
         if(!t_add)
         {
            ++temp;
            if(temp==max+1)temp=min;
            LCD_wr_cmd(LCD_cmd|0x80);        //显示调整的值
            LCD_wr_dat(num[temp/10]);
            LCD_wr_dat(num[temp%10]);
            delay10ms(20);                //增加延时,调节增加的速度
         }
      }
      if(!t_dec)        //减按键按下,功能同上
      {
         delay10ms(10);
         if(!t_dec)
         {
            if(temp==min)temp=max+1;
            --temp;
            LCD_wr_cmd(LCD_cmd|0x80);
            LCD_wr_dat(num[temp/10]);
            LCD_wr_dat(num[temp%10]);
            delay10ms(20);
         }
      }
   }while(key!=1);        //确定设置键是否按下,按下就跳出循环
   key=0;                //按键值清零
   RTC_wcom(RTC_cmd,temp/10*16+temp%10);        //最终值写入DS1302
}
//星期的计算
void week_set(void)
{
   uchar i;
   yyH=RTC_rcom(0x8d)/16;        //获取年月日数据
   yyL=RTC_rcom(0x8d)%16;
   moH=RTC_rcom(0x89)/16;
   moL=RTC_rcom(0x89)%16;
   ddH=RTC_rcom(0x87)/16;
   ddL=RTC_rcom(0x87)%16;
   wk=(yyH*10+yyL)*365+(yyH*10+yyL)/4;        //先按年的天数计算,加上闰年天数
   for(i=0;i<moH*10+moL-1;i++)                //再加上月的天数
   {
      wk=wk+month_day[i];
   }
   wk=wk+ddH*10+ddL;                //再加上天数
   if((yyH*10+yyL)/4==0)        //如果当年是闰年
   {
   if(moH*10+moL<3)                //且当月不到3月份
      wk=wk-1;                        //需减去1天
   }
   wk=(wk%7+5)%7+1;        //总天数除以7取余,加上2000年1月1日补偿数5,可能超过7,再取余,避免出现0,再加1
   RTC_wcom(0x8a,wk);        //写入寄存器
}
//时间设置
void time_set(void)
{
   key_scan();
   if(key==1)        //设置键按下
   {
      key=0;
      LCD_wr_cmd(0x01);                //清显示
      LCD_wr_cmd(0x0f);                //开显示,有光标,闪烁
      LCD_wr_cmd(0x00|0x80);
      LCD_wr_dat('2');
      LCD_wr_dat('0');
      LCD_wr_dat('0');
      LCD_wr_dat('0');
      RTC_wcom(0x8e,0x00);        //00允许写
      RTC_wcom(0x80,0x80);        //停止计时
      manual_set(0,99,0x02,0x8c);        //设置年
      LCD_wr_dat('-');
      LCD_wr_dat('0');
      LCD_wr_dat('1');
      manual_set(1,12,0x05,0x88);        //设置月
      LCD_wr_dat('-');
      LCD_wr_dat('0');
      LCD_wr_dat('1');
      manual_set(1,31,0x08,0x86);        //设置日
      LCD_wr_cmd(0x40|0x80);
      LCD_wr_dat('0');
      LCD_wr_dat('0');
      manual_set(0,23,0x40,0x84);        //设置小时
      LCD_wr_dat(':');
      LCD_wr_dat('0');
      LCD_wr_dat('0');
      manual_set(0,59,0x43,0x82);        //设置分钟
      week_set();
      RTC_wcom(0x80,0x00);        //开始计时
      LCD_wr_cmd(0x0c);                //开显示,无光标,不闪烁
   }
   if(key==2)        //复位键按下
   {
      key=0;
      RTC_init();        //DS1302恢复初始值
   }
}

主函数及显示部分:

#include <reg51.h>
sbit LCD_RS=P2^0;        //LCD相关端口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CE=P2^2;

sbit t_set=P2^4;        //按键
sbit t_add=P2^5;
sbit t_dec=P2^6;
sbit t_rst=P2^7;

sbit RTC_DAT=P1^0;        //DS1302相关端口
sbit RTC_CLK=P1^1;
sbit RTC_RST=P1^2;

sbit TMP_DQ=P3^7;

#define LCD_DA P0        //LCD数据口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
   uchar a,b,c;
   get_dat();
   //显示日期
   LCD_wr_cmd(0x00|0x80);        //从1行0列开始显示
   LCD_wr_dat('2');
   LCD_wr_dat('0');
   LCD_wr_dat(num[yyH]);
   LCD_wr_dat(num[yyL]);
   LCD_wr_dat('-');
   LCD_wr_dat(num[moH]);
   LCD_wr_dat(num[moL]);
   LCD_wr_dat('-');
   LCD_wr_dat(num[ddH]);
   LCD_wr_dat(num[ddL]);
   //显示星期
   LCD_wr_cmd(0x0c|0x80);
   for(i=0;i<3;i++)
   {
      LCD_wr_dat(week[wk-1][i]);
   }
   //显示时间
   LCD_wr_cmd(0x40|0x80);        //从2行0列开始显示
   LCD_wr_dat(num[hhH]);
   LCD_wr_dat(num[hhL]);
   LCD_wr_dat(':');
   LCD_wr_dat(num[miH]);
   LCD_wr_dat(num[miL]);
   LCD_wr_dat(':');
   LCD_wr_dat(num[ssH]);
   LCD_wr_dat(num[ssL]);
   //显示温度
   get_tmp();        //获取已乘10倍的温度值
   a=tmp/100;        //取百位数作为十位数
   b=tmp/10%10;        //取十位数作为个位数
   c=tmp%10;        //取个位数作为小数点后一位数
   LCD_wr_cmd(0x49|0x80);        //从2行9列开始显示
   LCD_wr_dat(num[tmp_sign]);        //显示温度符号,正温度显示空格
   if(a!=0)        //如果十位不是0,就显示,否则跳过不显示
   LCD_wr_dat(num[a]);
   LCD_wr_dat(num[b]);
   LCD_wr_dat('.');
   LCD_wr_dat(num[c]);
   LCD_wr_dat(0xdf);        //角度符号,加上下面的大写“C”,作为温度符号
   LCD_wr_dat('C');
   LCD_wr_dat(num[10]);        //末尾加一个空格,避免十位不显示时,这里有残留的“C”符号
}

void main(void)
{
   RTC_init();        //DS1302初始化
   LCD_init();        //LCD1602初始化
   while (1)
   {
      display();        //显示
      time_set();        //时间设置
   }
}

    报错如下:
"D:\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Tools\MAKE\RunTool.exe" --good-exits=0,1 --executable=C51.exe "..\main.c" ROM(D16M) BROWSE DEBUG CODE OBJECTEXTEND PREPRINT  OBJECT("main.OBJ")

C51 COMPILER V9.56.0.0 - SN: K1DZC-CS53EC
COPYRIGHT Copyright (C) 2012 - 2016 ARM Ltd and ARM Germany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 ERROR C202 IN LINE 5 OF ..\main.c: 'RTC_RST': undefined identifier
*** ERROR C202 IN LINE 6 OF ..\main.c: 'RTC_CLK': undefined identifier
*** ERROR C202 IN LINE 7 OF ..\main.c: 'RTC_RST': undefined identifier
*** ERROR C202 IN LINE 10 OF ..\main.c: 'RTC_DAT': undefined identifier
*** ERROR C202 IN LINE 11 OF ..\main.c: 'RTC_CLK': undefined identifier
*** ERROR C202 IN LINE 12 OF ..\main.c: 'RTC_CLK': undefined identifier
*** ERROR C202 IN LINE 16 OF ..\main.c: 'RTC_DAT': undefined identifier
*** ERROR C202 IN LINE 17 OF ..\main.c: 'RTC_CLK': undefined identifier
*** ERROR C202 IN LINE 18 OF ..\main.c: 'RTC_CLK': undefined identifier
make: *** [main.OBJ] Error 1

*** ERROR C141 IN LINE 19 OF ..\main.c: syntax error near '}'
*** ERROR C202 IN LINE 21 OF ..\main.c: 'RTC_RST': undefined identifier
*** ERROR C129 IN LINE 25 OF ..\main.c: missing ';' before 'RTC_rcom'

C51 COMPILATION COMPLETE.  0 WARNING(S),  12 ERROR(S)
错误代码2
Firmware file missing from the project directory: 80C31_1/Debug/Debug.OMF
Firmware file missing from the project directory: 80C31_1/Debug/Debug.OMF

网友A:
额……你这个朋友给的应该不是完整的吧,看下面链接
http://www.51hei.com/bbs/dpj-230067-1.html

网友B:
看起来 所有代码都是放在一个main.c里的,那要把下面的这些定义,放到main.c的开头。sbit LCD_RS=P2^0;        //LCD相关端口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CE=P2^2;

sbit t_set=P2^4;        //按键
sbit t_add=P2^5;
sbit t_dec=P2^6;
sbit t_rst=P2^7;

sbit RTC_DAT=P1^0;        //DS1302相关端口
sbit RTC_CLK=P1^1;
sbit RTC_RST=P1^2;

网友B:
看起来所有代码都是放在main.c里的,那要把RTC_CLK等的定义,放到main.c的开头,也就是放在引用这些定义的前面,要先定义,后面才能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 所有代码都是放在一个main.c里的,那要把下面的这些定义,放到main.c的开头。sbit LCD_RS=P2^0;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这个朋友给的应该不是完整的吧,看下面链接
http://www.51hei.com/bbs/dpj-230067-1.html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