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UCK芯片和BOOST芯片问题

楼主(2023-09-05):
各位大佬,因为系统输出的电压在5-24V区间内,不确定,我板内需要用到5V。 我能否用DCDC将输入先转成3.8V, 在用BOOST芯片将3.8V升压成5V。这样将BUCK芯片和BOOST芯片前后直接连接起来,是否会影响彼此。

楼主:
这个输出的5V是用于USB当HOST用的,用稳压管应该也不太好吧

网友A:
电流不是很大,可以使用LDO,压降较小,电流大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导通比100%的BUCK芯片,也可以满足5V~24V的需求

网友B:
为啥不直接用BUCK+BOOST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直接用BUCK+BOOST的芯片?

因为电路中还有其他部分需要一直用到3.8V

网友C:
两者又不是同频率的,怎么可能互相影响?

网友D:
用一个开关管是P管的BUCK IC,或者用一个生涯IC接成BUCK-BOOST。

网友E:
用示波鸡观察看,如果波形正常应该没问题。但功耗大、效率低,最好从电源取电。